【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挑战自我,智能手表改进

楼主:
由于之前采用3.2寸的触摸屏,导致智能手表体积太大,弄得手机似的,现在论坛把比赛延迟,我就有时间将程序移植到小的触摸屏中了,采用的2.0寸的ips全视角触摸屏,一直界面的效果如下:

网友:
楼主做得很棒!

64K的FRAM,存图片太小了,楼主是使用接口临时传去的吧?

再者,看那字的空间没有破坏背景,除开辟缓存外,就是需要读屏幕了。这样,对5969也是个负担。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

网友A:
如果不通过触摸完成交互的话
用128*128的OLED说不定效果更好

So TM what......?

网友:
这个是stm32吧。。

网友:
我不是用msp430fr5969做的,是用stm32做的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得很棒!

64K的FRAM,存图片太小了,楼主是使用接口临时传去的吧?

再者,看那字的空间没有破坏背景,除开辟缓存外,就是需要读屏幕了。这样,对5969也是个负担。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

网友:
我是用stm32做的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通过触摸完成交互的话
用128*128的OLED说不定效果更好

网友C:
TI的比赛怎么用stm32 做了。。。。。 这不是要砸TI的场子么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论坛管理员说只要用到ti的板子就行,我的作品用了两部组成的   一个是由msp430fr5969制作的智能家居,一个是由stm32组成的智能手表
引用 网友C:
TI的比赛怎么用stm32 做了。。。。。 这不是要砸TI的场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的比赛怎么用stm32 做了。。。。。 这不是要砸TI的场子么
只要用到竞赛相关的资源就不算违规。但是这比较是TI 的比赛,用ST资源做的手表,只考虑作为一个“附件”或整体的一部分考评,430部分才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