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了一天还是的交通灯还是不能让数码管显示,求帮忙修改啊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la =P2^3;
sbit dula =P2^4;
sbit  red = P1^4;
sbit  yellow = P1^3;
sbit  green=P1^2;
uchar shi,ge;
uchar num=1;
static unsigned char color = 1;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r = 0;
u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0x7f, 0x6f};
bit flag1s = 1;
void Timer0_init();
void light_crol();
void delay(uint x);
void main()
{

网友:
要有完整一点的程序才行啊。最大的可能还在你的时钟和锁存器的部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调试了一天

网友:
不知你要达到什么效果。要显示什么内容。实际什么情况,都没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