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PCB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上回实验的板子和这个差不! 就是把比较弱的模拟信号(峰值能到200-300mv的样子)通过比较器输出方波  输入端用的FPC软排线连接的 调好后用手捏住排线会发现 模拟输入的波形有毛刺 方波也时不时的跳 本来是低电平 突然出现个高电平  安上屏蔽电容(GND与外壳相接) 情况有所改善。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解决,网上看了些说是要模拟的地与数字地分开。
     想了几个
  1.模拟的与数字地分开 最后用0欧电阻相连
  2.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 数字地区域敷铜 模拟部分 敷铜 但不接任何地悬空  就像图里绿框内。
还看到过两个地之间用一个电感相连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A:
0欧多用于单点连接,不适合高频
电感是储能元件,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一般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不过楼主可以试试再说

网友B:
把模拟信号直接通过比较器输出方波?感觉你的设计本身就没做好,抗干扰还跟设计有关

网友:
  谢谢! 明天试试  我看到用电感相连的是   电源模块输出两路5V    一路供给传感器集成的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另一路给类似数字信号处理的
引用 网友A:
0欧多用于单点连接,不适合高频
电感是储能元件,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一般电感用在大功率低频上,不过楼主可以试试再说

网友C:
模拟信号进比较器输出方波别的上面也用过没啥问题。   可能我画的板子有问题 比较坑吧!上回画的板子有俩问题还没解决呢!
引用 网友B:
把模拟信号直接通过比较器输出方波?感觉你的设计本身就没做好,抗干扰还跟设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进比较器输出方波别的上面也用过没啥问题。   可能我画的板子有问题 比较坑吧!上回画的板子有俩问题还没解决呢!
布局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也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首先在设计上要过关,如果在设计上什么滤波抗干扰措施都不做,指望布局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不如将你的模拟部分和比较部分列出来,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有时候我也有此同感

网友:
信号频率????

阻抗不匹配???

网友:
原理图大概就是这样的,寝室没那个板子的图  后端 AM6 AM7接的 三极管弄成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样子
模拟部分就算是 RA6 RA7电阻那   A6 A7 接的是光电池  我试过在RA7那并上一个0.1uf的电容 啥变化 倒是频率快了好像对原始信号有影响。  RA6 RA7 电阻在50K左右 幅值 300MV左右
而且我另一块板子也是这个样的原理图  实验的时候  比如波峰值是300MV  波谷是100MV 波形近似方波 按理来说我把比较电平调到200MV应该比较出来的是占空比50%的方波吧! 但实际出来的却是低电平  只有比较电平接近300MV时才能出来占空比为50%的方波

引用 网友B:
布局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也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首先在设计上要过关,如果在设计上什么滤波抗干扰措施都不做,指望布局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不如将你的模拟部分和比较部分列出来,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信号频率不是很高3K都达不到!  阻抗匹配 那个有些不懂! 模电的东西都忘了。
引用 网友D:
信号频率????

阻抗不匹配???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直接送到PA6和PA7?如果是,你可以尝试先将输入信号经过一个RC低通滤波器,带宽就设置为3K,然后再送到滞回比较器。另外,你产品的工作环境如何?是不是人体接触排线的机会很多?如果是安装在壳体内的,按标准的EMC测试流程走就行了。测试一定要按实际使用环境进行,否则过多的测试会适得其反。最后,你的LM339供电电压是多少?输出滞回要按LM339的输出计算,而不是上拉的3.3V。

网友C:
输入直接 接A6 A7的位置  RA6 RA7是负载电阻。产品封装在壳体内  我以为因为在没扣壳的时候就有干扰  到时候在其他环境干扰就会更大。
具体用的是LM2901只用作电压比较 供电电压5V
只用做电压比较用不到滞回的问题吧!
这个3.3v的是直接进单片机的。
被你这么一说又有该学的东西了。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信号直接送到PA6和PA7?如果是,你可以尝试先将输入信号经过一个RC低通滤波器,带宽就设置为3K,然后再送到滞回比较器。另外,你产品的工作环境如何?是不是人体接触排线的机会很多?如果是安装在壳体内的,按标准的EMC测试流程走就行了。测试一定要按实际使用环境进行,否则过多的测试会适得其反。最后,你的LM339供电电压是多少?输出滞回要按LM339的输出计算,而不是上拉的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直接 接A6 A7的位置  RA6 RA7是负载电阻。产品封装在壳体内  我以为因为在没扣壳的时候就有干扰  到时候在其他环境干扰就会更大。
具体用的是LM2901只用作电压比较 供电电压5V
只用做电压比较用不到滞回的问题吧!
这个3.3v的是直接进单片机的。
被你这么一说又有该学的东西了。

1. 信号输入时加一级RC低通滤波,有钱甚至可以再加一个共模电感;
2. 最好做成滞回比较器,对抗干扰有帮助;3. 你对抗干扰的认识不正确,像你这样私自制定测试方法除了增加难度外,对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毫无帮助。EMC测试有国家标准,分为不同的等级,测试也是用设备测试,而不是用手捏着看效果。EMC标准是考虑现实情况而制定的,只要通过了EMC测试,就基本可以满足相应环境的干扰情况。毕竟长时间用手捏着而产生干扰的情况,全世界上哪去找一个这样的应用现场?所以别用手捏了,设计好的产品拿去做EMC测试,通过就通过,没通过就再改。

网友D:
Aragorn 的回复正确。

是否使用滞回比较器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是尽量做成滞回比较器的。但某些情况不能使用滞回比较器时,需要采用其它方法,增加一级RC低通滤波是最常用的方法,或者在输入线路上使用EMI器件。

先不考虑抗干扰,楼主用手摸排线引起的干扰,是通过电容--人体产生的,人体成了天线。这在模拟电路中是很常见的问题,尤其是输入阻抗比较高的情况下,基于这一点,楼主可以考虑适当降低输入阻抗。
不过还有问题:排线有多长?
关键的问题,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外接非接触的干扰能否达到用手摸排线的干扰程度?Aragorn提到了EMC测试,这才是根本的。

网友:
多谢指点!因为测试的时候会与壳体有接触 时不时会有信号跳变 最后发现只有在动排线的时候 会有变化 所以我觉得是排线原因引起的 0.5mm的间距  50mm长  光电池出来的信号就是直接进的比较器 没有任何敷铜。
引用 网友B:
1. 信号输入时加一级RC低通滤波,有钱甚至可以再加一个共模电感;
2. 最好做成滞回比较器,对抗干扰有帮助;3. 你对抗干扰的认识不正确,像你这样私自制定测试方法除了增加难度外,对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毫无帮助。EMC测试有国家标准,分为不同的等级,测试也是用设备测试,而不是用手捏着看效果。EMC标准是考虑现实情况而制定的,只要通过了EMC测试,就基本可以满足相应环境的干扰情况。毕竟长时间用手捏着而产生干扰的情况,全世界上哪去找一个这样的应用现场?所以别用手捏了,设计好的产品拿去做EMC测试,通过就通过,没通过就再改。

网友:
嗯 谢谢!0.5mm 50mm长的排线
就是个小东西估计不会做EMC测试了  单位倒是有脉冲群发生器 和 静电放电发生器
引用 网友D:
Aragorn 的回复正确。

是否使用滞回比较器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是尽量做成滞回比较器的。但某些情况不能使用滞回比较器时,需要采用其它方法,增加一级RC低通滤波是最常用的方法,或者在输入线路上使用EMI器件。

先不考虑抗干扰,楼主用手摸排线引起的干扰,是通过电容--人体产生的,人体成了天线。这在模拟电路中是很常见的问题,尤其是输入阻抗比较高的情况下,基于这一点,楼主可以考虑适当降低输入阻抗。
不过还有问题:排线有多长?
关键的问题,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外接非接触的干扰能否达到用手摸排线的干扰程度?Aragorn提到了EMC测试,这才是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