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TMEL Studio稳定性不好

楼主:
在使用ATMEL Studio仿真时,经常遇到一个现象,仿真几次后,可能就在一次启动仿真时,无法进入程序文件了,必须退出软件重新运行才行。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你已经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哈哈

===================================

网友A:
我还是用KEIL和IAR,AS喜欢的大部分是喜欢VS风格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用KEIL和IAR,AS喜欢的大部分是喜欢VS风格的吧~
现在就AS自己的库最全,IAR和KEIL的ATMEL库比较少。

网友:
那些库不大好,自己写吧
换个iar搞起啊,参考我的帖子,我已经这么打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库不大好,自己写吧
换个iar搞起啊,参考我的帖子,我已经这么打算了
这工作量不小啊。

网友:
IAR有现成例子。就是EDBG仿真有点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基本上还好,遇到不多

网友:
还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So TM what......?

网友:
我每次一开,整个电脑都不好了

网友:
使用那么久,感觉就是启动有点慢,电脑很卡,不知道是不是电脑配置问题,我的是联想小Y

网友:
我的启动也是慢,SSD,8G,1230的U

网友:
应该是软件太臃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