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555生成方波,频率和幅度只有一半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用ne555生成方波的电路,要求幅度5V、频率10khz不变,占空比可调
仿真没问题,但是实际焊出来,频率只有4点多khz,幅度只有3v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比较急,求帮助~~~~

网友:
你的电容误差有多大?

网友:
输出要接上拉电阻,然后再看看你的负载多重,再检查选频网络有无虚焊。

网友:
是实际电路的输出情况吗?这是LM555的内部电路:

网友:
建议楼主:

1、别拿仿真当真理

2、多看手册,你会有收获

网友:
仿真的结果依赖于器件模型,模型参数有错误则结果全错,所谓“垃圾进,垃圾出”。
但对于电阻电容电感等,模型不可能有什么错误,仿真结果也必定准确。对于简单器件,例如普通三极管,也不大可能出现错误,仿真结果通常也是准确的。对于复杂器件如集成电路,那就难说了。

网友:
以555为例,有双极型工艺的,也有CMOS工艺的,两种都叫555,但参数虽大体相同,却仍有一些不同。CMOS工艺的输出幅度接近电源电压,双极型工艺的就做不到。

网友:
频率都不对的话,应该是你的器件有问题,或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