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DSP怎么确定小数点的位置??

楼主:
RT

1、浮点DSP怎么存储浮点数据??
2、如何判断一个浮点数小数点的位置??

网友A:
浮点DSP的浮点是有标准的,具体标准看资料,反正就是一种比较通用的浮点格式,用固定的位数表示整数部分,固定的位数表示小数部分。不过这个小数点可能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你是不是想找出一个数里面的具体小数位置,比如15.1,这样的数的小数点?这样的话好像就没有好办法了,只能判断数的范围再确定了。

网友:
我也是一时想出来这么个问题,
浮点数的存储我是懂的,
通常用的浮点数有固定长度的位数和阶数,
CPU只需要固定的识别这个位数就可以了,

但现在好多DSP都支持不定点的浮点数,
我想知道,这种数据CPU是怎么识别的。

引用 网友A:
浮点DSP的浮点是有标准的,具体标准看资料,反正就是一种比较通用的浮点格式,用固定的位数表示整数部分,固定的位数表示小数部分。不过这个小数点可能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你是不是想找出一个数里面的具体小数位置,比如15.1,这样的数的小数点?这样的话好像就没有好办法了,只能判断数的范围再确定了。

网友A:
这种应该是编译器处理的问题吧,数据存储应该还是按标准的去存,计算的时候由于没有浮点计算单元,要转换成定点处理。至于这么转换,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
我也搞不懂,不过现在好多DSP都宣传支持浮现运算,
应该不是编译器的功劳吧!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编译器处理的问题吧,数据存储应该还是按标准的去存,计算的时候由于没有浮点计算单元,要转换成定点处理。至于这么转换,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A:
存储格式跟DSP是浮点还是定点没有关系,设置带浮点的ARM等都没有关系。一般都是IEEE  754(好像是这个标准,具体看数据手册)标准的单精度浮点,也就是32位的浮点数,具体存储方式还是去看资料或者IEEE 754的标准。至于这么计算,说到最终是如何调用汇编指令的问题。如果DSP有浮点运算单元,浮点数的运放可能一条指令就完整了,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就会转换成浮点运放的指令。如果编译器不支持,就换根据预定的算法转换成多条定点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储格式跟DSP是浮点还是定点没有关系,设置带浮点的ARM等都没有关系。一般都是IEEE  754(好像是这个标准,具体看数据手册)标准的单精度浮点,也就是32位的浮点数,具体存储方式还是去看资料或者IEEE 754的标准。至于这么计算,说到最终是如何调用汇编指令的问题。如果DSP有浮点运算单元,浮点数的运放可能一条指令就完整了,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就会转换成浮点运放的指令。如果编译器不支持,就换根据预定的算法转换成多条定点指令。

你说的这是定点DSP,如何处理定点运算和浮点运算!
我想知问的是浮点DSP中的问题,
定点数据存储时有固定位数的尾数和阶数,那浮点数据呢,
浮点数据在DSP中是怎么存储的呢,
DSP又如何区分浮点数据的尾数和阶数呢??
这两天我也翻过DSP的书,发现都说得很模糊。
有空找DSP的参考手册看看,不是道有没有介绍。

网友:
不管浮点DSP还是定点DSP,以后51单片机,ARM,X86的计算机等,数据的存储就是标准格式。数据手册里面提到了使用的是IEEE-754 单精度浮点单元。那么你要想知道数据的具体存储格式去找IEEE-754标准,百度就能找到。
DSP是定点还是浮点只是运算的时候有差别,跟存储没有关系。
而且没有必要关注数据如何存储吧?就算要把浮点数存到自己定义的外部存储器中,用指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