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怎么设置使用UART1?

楼主:
目的是通过设置使用UART1,通过UART1发送AT指令到SIM300进行短信的发送。

网友:
首先楼主需要学会自己找一些资料,其实你的问题一般很少有人会回答,没意义。网络上面嘛,谁会这么细心给你敲代码呢,其次你仅仅是问2530的UART1怎么使用,这个也不太适合,是说在z-stack中使用UART1还是仅仅2530的UART1模块使用。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z-stack都给你弄好了,有不少的宏开关,UARTx使用中断/poll/DMA等等还涉及到io口的重映射,哎,要是初学者搞清楚都累死了。
我仅仅给你一个uart1的裸机的例子,你可以先跑起来看看,起码在这个基础上面实现发送AT指令来控制GPRS模块也是很容易的。
要学会找类似的资料,仅仅是一个例子
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 ... 58/p/169089/1237262

附件中是UART1的一个测试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貌似是ZIGBEE的模块吗,有需要用到wifi模块吗?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用超低功耗的WIFI模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