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内电层分割可否?

楼主:
一张整体图,一张地层,一张电源层,我的板子是DSP控制DDS输出扫频信号,还有些其他功能,DSP的时钟信号30MHz晶振*5倍频,DDS的时钟信号30MHz晶振*5倍频,不知这样子做出来的板子会不会存在什么隐患?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无法从图中看出哪些是模拟地、哪些是数字地,关键是,你的分割理由是什么?

网友B:
贴PCB图确实看不出什么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从图中看出哪些是模拟地、哪些是数字地,关键是,你的分割理由是什么?
就是把数字地圈一块,模拟地圈一块,内电层左边是数字地,右边是模拟地,但是我感觉这样子数字地的部分信号需要绕弯,不知道会有多大干扰?还有那些平行的数据线串扰会有多大?会不会使信号电平发生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PCB图确实看不出什么隐患
那还要看什么?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还要看什么?原理图吗?

不是非看原理图,不想让你泄密哦不过总的大概说说那些的地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数字地圈一块,模拟地圈一块,内电层左边是数字地,右边是模拟地,但是我感觉这样子数字地的部分信号需要绕弯,不知道会有多大干扰?还有那些平行的数据线串扰会有多大?会不会使信号电平发生反转?

常规系统而言,是数字部分干扰模拟部分,而模拟部分是不会使数字电平出现错误的,除非你的模拟信号极其强大,这显然不是“常规系统”了。
数模混合系统要严格遵循设计规范,重点考虑模拟小信号部分,数字部分可为此做出一定妥协。

网友:
建议你还是重新布局把,DSP方面根据LE资源分配原则最好是对半分,左边IO部分分配给SDROM(应该是吧),SDROM因为是150M的存储和读取速度还可以,布线等长就行因为是4层中间有地平面,串扰不用担心。右边射频(猜的)部分最好空出大部分板面不要靠电源部分太近,另外射频IC的供电可以单独供或则电频转换(电压处理)时处理好一点,如果你还要做认证的话估计是不过了的。

网友:
射频部分的布局和布线最好先学一下在打板。

网友:
还有疑问就是下面用MUC(STM32把)控制SDRAM给DSP(强烈怀疑是FPGA)读写?强烈要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