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第一个外设程序MSP430FR5969 CC1101

楼主:
最近太忙了,焊好的PCB一直没调,本来都打算放弃了,考虑到某某原因,还是挤出点时间调了第一个外设MSP430FR5969 + CC1101程序。

拓扑结构使用自己画的MSP430FR5969开发板连接一个CC1101做发射端,MSP430FR5969 LaunchPad连接一个CC1101模块做接收端,通过LaunchPad虚拟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使用串口助手显示。
发射端CC1101引脚定义如下:
/*
cc1101引脚连接
VCC             VCC
CSN             P3.0
SI              P3.2
GPIO0           P3.4
GND             P3.6

GND             GND
SCLK            P3.1
SO              P3.3
GPIO2           P3.5
GND             P3.7
*/
考虑到端口的复用性,MSP430FR5969使用软SPI与CC1101通信。
发送端定义一个字符串常量
#define SPI0_DIR        P1DIR
#define SPI0_OUT        P1OUT
#define SPI0_REN        P1REN
#define SPI0_IN         P1IN
#define SPI0_IE         P1IE
#define SPI0_IES        P1IES
#define SPI0_IFG        P1IFG

#define SPI1_DIR        P3DIR
#define SPI1_OUT        P3OUT
#define SPI1_REN        P3REN
#define SPI1_IN         P3IN
#define SPI1_IE         P3IE
#define SPI1_IES        P3IES
#define SPI1_IFG        P3IFG

#define CSN             BIT0//P1.0
#define SI              BIT2//P1.2
#define GPIO0           BIT4//P1.4

#define SCLK            BIT1//P1.1
#define SO              BIT3//P1.3
#define GPIO2           BIT5//P1.5

#define SPI_SCLK_LOW()          SPI1_DIR |= SCLK;\
                                SPI1_OUT &=~SCLK;
#define SPI_SCLK_HIGH()         SPI1_DIR |= SCLK;\
                                SPI1_OUT |= SCLK;

#define SPI_SDO_LOW()           SPI1_DIR |= SI;\
                                SPI1_OUT &=~SI;
#define SPI_SDO_HIGH()          SPI1_DIR |= SI;\
                                SPI1_OUT |= SI;

#define SPI_SDI()               (SPI1_IN & SO)

#define SPI_SDI_INIT()          SPI1_DIR &= ~ BIT1;\
                                SPI1_OUT |= BIT1;\
                                SPI1_REN |= BIT1;

#define SPI_CSN_LOW()           SPI1_DIR |= CSN;\
                                SPI1_OUT &=~CSN;
#define SPI_CSN_HIGH()          SPI1_DIR |= CSN;\
                                SPI1_OUT |= CSN;

const uint8_t str[] = "www.eeworld.com.cn\r\n";

通过send_packet函数将数据写入CC1101并发送,CC1101第0个字节是整个包的长度。
void send_packet(uint8_t *buf,uint8_t len)
{
    buffer[0] = len;
    memcpy(&buffer[1],buf,len);
    CC1101_SendPacket(buffer);
}

在循环中每间隔1秒发一包数据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5CTL0 &= ~LOCKLPM5;

    CC1101_Init();                                                              //始始化cc1101
    CC1101_SetRx();                                                             //配置cc1101进入接收模式
    while(1)
    {
          send_packet((uint8_t *)str,sizeof(str)/sizeof(str[0]));
          LED_TOG();
          delay_s(1);
      }
}

接收端的LaunchPad因为引出的引脚不全,不能和发射端使用一样的配置。

#define SPI1_DIR        P1DIR
#define SPI1_OUT        P1OUT
#define SPI1_REN        P1REN
#define SPI1_IN         P1IN
#define SPI1_IE         P1IE
#define SPI1_IES        P1IES
#define SPI1_IFG        P1IFG

#define CSN             BIT3//P1.3
#define SI              BIT4//P1.4
#define GPIO0

#define SCLK            BIT5//P1.5
#define SO              BIT7//P1.7
#define GPIO2

#define SPI_SCLK_LOW()          SPI1_DIR |= SCLK;\
                                SPI1_OUT &=~SCLK;
#define SPI_SCLK_HIGH()         SPI1_DIR |= SCLK;\
                                SPI1_OUT |= SCLK;

#define SPI_SDO_LOW()           SPI1_DIR |= SI;\
                                SPI1_OUT &=~SI;
#define SPI_SDO_HIGH()          SPI1_DIR |= SI;\
                                SPI1_OUT |= SI;

#define SPI_SDI()               (SPI1_IN & SO)

#define SPI_SDI_INIT()          SPI1_DIR &= ~ BIT1;\
                                SPI1_OUT |= BIT1;\
                                SPI1_REN |= BIT1;

#define SPI_CSN_LOW()           SPI1_DIR |= CSN;\
                                SPI1_OUT &=~CSN;
#define SPI_CSN_HIGH()          SPI1_DIR |= CSN;\
                                SPI1_OUT |= CSN;

接收端主循环中暂时使用轮循的方式查收数据,收到数据后通过uart_tx_string函数将数据发送到PC。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5CTL0 &= ~LOCKLPM5;
    uart_init();
    CC1101_Init();                                                              //始始化cc1101
    CC1101_SetRx();                                                             //配置cc1101进入接收模式
    while(1)
    {
        if(CC1101_ReceivePacket(buffer) != 0)                           //读取数据包
        {
          uart_tx_string((const char *)&buffer[1]);
          CC1101_SetRx();                                               //进入接收模式

        }
          LED_TOG();
      }
}

实验的截屏如下:
最顶层的窗口是发射模块的电流情况,谷底有高有低是因为LED_TOG函数交替点亮熄灭LED的结果。因为使用1K限流电阻,LED的耗流是非常低的。
下边是连接好的实物图:
因为没做低功耗处理,模块在发射时的电流约30.86mA,空闲时的电流约1.99mA,空闲点亮LED的电流约3.40LED自身的电流消耗是3.40 – 1.99 = 2.41mA

来自 2楼

引用 网友A:
楼主 能加我个QQ吗 新手求程序啊  我QQ121617767

来自 3楼

网友A:
楼主 能加我个QQ吗 新手求程序啊  我QQ121617767

网友:
谢谢楼主  能加个QQ最好了 作为新手 有问题请教  谢谢 121617767

网友:
学习了,最近做小型化的设备刚接触MSP430,感觉低功耗的设计很不错。

网友B:
楼主,程序的引脚配置是不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的引脚配置是不是错的

时间有点久了,应该是我实测过的
也许注释是错的
但是代码不会错

网友:
测试过LORA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