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关于TC和TCC的讨论

楼主:
在SAM R21中,有TC(Timer/Counter)和TCC(Timer/Counter for Control Applications)两个定时器模块。它们的功能看起来类似,TCC稍微多一些。

从数量上看,TC和TCC模块都是3个;精度上看,TC支持8/16/32位模式,TCC支持16/24位;从PWM输出看,TCC多一些。

为什么还需要设置两种定时器模块?大家能不能一起来讨论一下。

下面是数据手册中的描述:

TC
The TC consists of a counter, a prescaler, compare/capture channels and control logic. The counter can be set to count events, or it can be configured to count clock pulses. The counter, together with the compare/capture channels, can be configured to timestamp input events, allowing capture of frequency and pulse width. It can also perform waveform generation, such as frequency generation and pulse-width modulation (PWM) .

TCC
The Timer/Counter for Control applications (TCC) consists of a counter, a prescaler, compare/capture channels and control logic. The counter can be set to count events or clock pulses. The counter together with the compare/capture channels can be configured to time stamp input events, allowing capture of frequency and pulse-width. It can also perform waveform generation such as frequency generation and pulse-width modulation.

网友:
mark一下 期待答案

网友:
大家都来瞄瞄PDF
好象TCC更倾向于桥驱动电机啊!

网友:
感觉内部主要模块大同小异,应该前端功能基本相同
不过TCC输出级有不少驱动模块呢
比如
The swap (SWAP) unit can be used to swap the LS and HS pin outputs, and can be used for fast decay motor control.
可用来驱动 fast decay motor,快速减速电机吗?
两者区别主要在驱动能力上吧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