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连接的作用?

楼主:
下图三极管的连接有什么作用?3535的buck,eab接3525的13脚

网友:
2个三极管并联使用,目的是增大功率的

网友:
两支三极管直接并联,目的是增加电流通过能力。
但通常不允许这样直接并联,除非功率很小的情况。不允许直接并联的理由是:两支三极管即使经过挑选,特性一致,两支三极管温度不同时,温度较高的那支将会分到更大比例的电流,而温度较低的三极管将分到较小比例。这样,温度高的三极管将会发热更甚,容易烧毁。
MOS管往往可以直接并联,因为MOS管温度系数符号与双极型管相反。

网友:
TIP147是复合管,结构如图:

在大电流时的饱和压降将比较大,不如使用非复合形式的三极管。

网友:
是放大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