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阻,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中间行是AE最后一行是C505

网友:
确定是贴片电阻?
电阻没有这样标记的吧
测定是多大阻值

网友:
是什么电容?

网友:
图片太小了,看样子很像二极管或者钽电容之类

网友:
看不清楚都~~

网友:
这个可不是什么电阻,4楼说的不错。

网友:
钽电容都是黄色的吧?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吧,目测是TVS

网友:
多半是钽电容,而且是超级钽电容,就是容量很大的那种,在几百uF的级别。淘宝上搜300uF 钽电容应该能找到
图片是都有条白条,应该就是正极

网友:
不像是电阻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两端阻抗相差大且稳定为二极管,缓慢变化的为电容,阻值相等的话,就是电阻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是个电容!

网友:
应该是钽电容,不知道9楼怎么看出来的容量比较大。
钽电容最常见的是黄色封装的,不过黑的也比较多,我以前单位用的钽电容10uF的都是黑的。我不知道这个的 差别,反正都见过,白道肯定是表示极性的

网友:
应该是单向TVS管吧

网友:
看也看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是稳压管呢!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吧 不会是电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