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芯片OP249下面两排数字代表什么?

楼主:
请问图片中芯片OP249下面两排数字代表什么?

网友A:
第二排可能为芯片型号扩展标注,第三排可能为封装厂代号,不过不一定,应以器件手册为准。如果器件手册中没有说明,那就意味着该标志对用户无意义,可不必关心。

网友B:
多谢版主,请问一般器件手册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
引用 网友A:
第二排可能为芯片型号扩展标注,第三排可能为封装厂代号,不过不一定,应以器件手册为准。如果器件手册中没有说明,那就意味着该标志对用户无意义,可不必关心。

网友:
DATASHEET、ICPDF这些网站吧。http://www.alldatasheet.com/
http://www.icpdf.com/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请问一般器件手册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请问一般器件手册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
生产商的官网,还有一些专门的器件手册下载网站,比如:http://www.alldatasheet.com/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http://www.datasheetdir.com/等。能在官网找到,尽量下载官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