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R5969硬件IIC驱动MPL3115气压传感器

楼主:
本实验的工作是使用MSP430FR5969的硬件IIC驱动飞思卡尔的MPL3115气压传感器,读取温度和海拔。IIC的使用的是直接寄存器的操作,没有使用TI的驱动库。IIC和MPL3115库源码:

MSP430FR5969配置如下:
使用外部晶振
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BRCLK =  8MHz
IIC使用的管脚为SDA->p1.6,SCL->p1.7
IIC从机地址为(7位)0x60
MP3115配置如下:
直接读海拔模式
采样速率为128
未开启中断模式

图1,逻辑分析仪抓取的IIC总线的起始的时序

图2,是图1中的绿色标示部分的展开,配置MPL3115时序

图3,配置MPL3115完成后,读取MPL3115相应寄存器的数据的时序

图4,自己设计的MPL3115 PCB板

图5,MPL3115焊接完成所示

图6,将MPL3115模块插入NOKIA1202LaunchpadBOOS的IIC接口槽

图7,将MPL3115模块插入NOKIA1202LaunchpadBOOS的IIC接口槽

图8,LCD显示海拔和温度(公司)

图9,LCD显示海拔和温度(公司)

图10,LCD显示海拔和温度(宿舍)

网友:
//******************************************************************************
//  描述: I2C 驱动库
//
//               MSP430FR5969
//             -----------------
//            |              XIN|-
//            |                 |  32KHz Crystal
//            |             XOUT|-
//         /|\|                 |
//          | |                 |
//          --|RTS  P1.6/UCB0SDA|
//            |                 |
//            |                 |
//            |     P1.7/UCB0SCL|
//            |                 |
//  IC爬虫   QQ:1394024051
//
//   Oct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I2C.h"

/*********************************************************
*名称:I2C_Init
*功能:I2C初始化
*入口参数:SlaveAddr:从机的设备地址
*出口参数:无
*说明:设置为P1.6和P1.7为IIC通信端口,使用SMCLK(32.768khz)
       作为串口的时钟,配置波特率为9600
**********************************************************/
void I2C_Init (uchar SlaveAddr)
{
  P1DIR |= BIT7;
  P1OUT |= BIT7;
  // 输出9个时钟 以恢复I2C总线状态
  for( uchar i = 0 ; i < 9 ; i++ )
  {
    P1OUT |= BIT7;
    __delay_cycles(8000);
    P1OUT &= ~BIT7;
    __delay_cycles(8000);
  }

  P1SEL1 |= BIT6 | BIT7;                    // I2C pins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 Configure USCI_B0 for I2C mode
  UCB0CTLW0 |= UCSWRST;                     // Software reset enabled
  UCB0CTLW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 I2C mode, 主模式, 同步
  UCB0CTLW0 |= UCSSEL_2;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CTLW1 |= UCASTP_2;                  // 自动产生停止位在UCB0TBCNT之后
  UCB0BRW = 0x0008;                         // fSCL = SMCLK/12 = ~100kHz
                                            // 波特率 = SMCLK / 8
  //UCB0TBCNT = 0x0005;                     // number of bytes to be received
  UCB0I2CSA = SlaveAddr;                    // Slave address
  UCB0CTLW0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E |= UCRXIE | UCNACKIE | UCBCNTIE

}
/**********************************************************/
//函数名称:void I2C_Write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功能:I2C写数据初始化,发送模式,接收中断关闭,发送中断启用
/**********************************************************/
void I2C_WriteInit()
{
  UCB0CTLW0 |= UCTR;       // 写模式
  UCB0IFG   &= ~UCTXIFG;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UCB0IE    &= ~UCRXIE;    // disable Receive ready interrupt
  UCB0IE    |=  UCTXIE;    // enable Transmit ready interrupt
  UCB0CTLW0 |= UCTXSTT;    // 发送启动位和写控制字节
  __delay_cycles(10);
}
/**********************************************************/
//函数名称:void I2C_Read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功能:I2C读数据初始化,接收模式,接收中断开启,发送中断关闭
/**********************************************************/
void I2C_ReadInit()
{
  UCB0CTL1  &= ~UCTR;      // UCTR=0 => Receive Mode (R/W bit = 1) 写模式
  UCB0IFG   &= ~UCRXIFG;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UCB0IE    &= ~UCTXIE;    // disable Transmit ready interrupt
  UCB0IE    |=  UCRXIE;     // enable Receive ready interrupt
  UCB0CTL1  |= UCTXSTT;//开始条件产生,开始I2C通信
  __delay_cycles(10);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2C_Write
//入口参数:address->寄存器地址,data->要往寄存器地址中写入的数据
//出口参数:返回IIC写是否成功的状态,1->发送失败,0->发送成功
//函数功能:IIC发送data数据到设备的address这个寄存器中
/**********************************************************/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a)
{
  while( UCB0CTLW0 & UCTXSTP );

  I2C_WriteInit();              // 初始化IIC为发送模式
  UCB0TXBUF = address;          // 发送字节地址

  while(!(UCB0IFG & UCTXIFG))  // 等待UCTXIFG=1 与UCTXSTT=0 同时变化 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if( UCB0IFG &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return 1;                //发送失败
    }
  }

  UCB0TXBUF = data;            // 发送字节内容
  while(!(UCB0IFG & UCTXIFG));// 等待UCTXIFG=1

  UCB0CTLW0 |= UCTXSTP;
  while(UCB0CTLW0 & UCTXSTP); // 等待发送完成

  return 0;                   //发送成功
}
/**********************************************************/
//函数名称:unsigned char I2C_Read
//入口参数:address->寄存器地址,*pword_value->把寄存器地址中读取的数据存入这个指针指向的变量
//出口参数:返回IIC写是否成功的状态,1->读取失败,0->读取成功
//函数功能:IIC接收设备的address这个寄存器中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2C_Read(uchar address,uchar *pword_value)
{
  I2C_WriteInit();              // 初始化IIC为发送模式
  UCB0TXBUF = address;          // 发送字节地址
  while(!(UCB0IFG & UCTXIFG))  // 等待UCTXIFG=1 与UCTXSTT=0 同时变化 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if( UCB0IFG &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return 1;                //发送失败
    }
  }
  I2C_ReadInit();               //初始化IIC为接收模式
  while(UCB0CTLW0 & UCTXSTT);  // 等待UCTXSTT=0

  UCB0CTLW0 |= UCTXSTP;        // 先发送停止位

  while(!(UCB0IFG & UCRXIFG)); // 读取字节内容
  *pword_value = UCB0RXBUF;    // 读取BUF寄存器在发送停止位之后

  while( UCB0CTLW0 & UCTXSTP );

  return 0;
}

#pragma vector =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12))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s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LIFG
  case  4: break;                           // Vector  4: NACKIFG
  case  6: break;                           // Vector  6: STTIFG
  case  8: break;                           // Vector  8: STPIFG
  case 10:                                  // Vector 10: RXIFG
    /*
        if(RX_byte)
        {
           RX_byte--;
           P4OUT ^= BIT5;
           I2CRecvBuffer[RX_byte] = UCB0RXBUF;       // Get RX data
        }
        else
        {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BIC_SR_IRQ(LPM3_bits);   // Exit LPM3
        }
       break;
  case 12:                                  // Vector 12: TXIFG

        if (TX_byte>0)                          // Check TX byte counter
        {
            UCB0TXBUF =  *I2C_T_Buffer++;      // Load TX buffer
            TX_byte--;
        }

       else
        {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UCB0IFG &= ~UC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BIC_SR_IRQ(LPM3_bits);// Exit LPM3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This file contains some mpu6050 operation.
* By IC爬虫 (1394024051@qq.com)
* 2014-12-19 v1.0
*/
#include "MPL3115.h"
#include "I2C.h"
/**********************************************************/
//函数名称:void MPL3115Ini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函数功能:MPL3115初始化
/**********************************************************/
void MPL3115_Init()
{
  I2C_Init(MPL3115A2_ADDRESS);
  I2C_Write(CTRL_REG1,0xB8);
  I2C_Write(PT_DATA_CFG,0x07);
  I2C_Write(CTRL_REG1,0xB9);
}
/**********************************************************/
//函数名称:readAltitude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海拔
//函数功能:读取MPL3115海拔
/**********************************************************/
float readAltitude()
{
  uchar statu;
  unsigned char MSB=0,CSB=0,LSB=0;
  I2C_Read(STATUS,&statu);
  if(statu & 0x02)
  {
     I2C_Read(0x01,&MSB);
     I2C_Read(0x02,&CSB);
     I2C_Read(0x03,&LSB);

     float tempcsb = (LSB>>4)/16.0;

     float altitude = (float)( (MSB << 8) | CSB) + tempcsb;

     return(altitude);
  }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readTemp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温度
//函数功能:读取MPL3115温度值
/**********************************************************/
float readTemp()
{
  uchar statu;
  uchar T_MSB=0,T_LSB=0;
  I2C_Read(STATUS,&statu);
  if( statu & 0x02)
  {
     I2C_Read(0x04,&T_MSB);
     I2C_Read(0x05,&T_LSB);

     float temperature = (float)(T_MSB + (float)(T_LSB>>4)/16);

     return(temperature);
  }
  return 0;
}

网友A:
楼主,硬件和软件都不错,IIC写的中规中矩,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坐看高手出招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硬件和软件都不错,IIC写的中规中矩,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继续坐看高手出招
谢谢斑竹大大

网友:
还需要芯币才能下载?

网友C:
缺芯币啊。。。怎么才能弄到芯币。。想下载下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芯币啊。。。怎么才能弄到芯币。。想下载下来看看呢。

你可以在论坛多多发帖,回帖,都是可以获得芯币的!

网友D:
代码运行中遇到了一点问题,调了两天才算大体解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1月份开始学习I2C,手边的板子是MSP430FR5969lachpad。TI提供的是中断方式的I2C,不过一向觉得查询方式的用起来更容易理解一些,所以就开始参考各方资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软件模拟的方式,不过我还是喜欢用硬件提供的I2C,感觉这样正式一点。找到的比较准确的代码就是楼主分享的代码,就此借鉴了一下。可惜的是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不过幸好坚持了下来,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为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也把自己的问题写出来,希望提供借鉴。
问题出在这段代码:
while(!(UCB0IFG & UCTXIFG))  // 等待UCTXIFG=1 与UCTXSTT=0 同时变化 等待一个标志位即可
  {
    if( UCB0IFG & UCNACKIFG )  // 若无应答 UCNACKIFG=1
    {
      return 1;                //发送失败
    }
  }

我在写代码的时候觉得有无应答的判断并不重要,MSP430应该会自动进行有无ACK的判断,如果没有应答软件应该无法运行下去。所以将这一段省略为:
while(!(UCB0IFG & UCTXIFG)); //而且IAR 提供的库函数中也是这样写的,所以就没有多想。
当然结果肯定是不正常的,虽然软件能够正常运行,但是读出的数据总是0xFF。实际上数据既没有写进去,也没有读出来。
最后的分析是:在发送一个字节后一定要做一下判断if(UCB0IFG & UCNACKIFG),这样才能保证代码的正确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码运行中遇到了一点问题,调了两天才算大体解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1月份开始学习I2C,手边的板子 ...

挺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有人用IO口模拟IIC与 mpl3115通信的程序吗?

网友:
刚弄了个MPL3115 ,果断收藏!

网友:
很棒,谢谢分享,正好有用,为什么不用TI的库来写呢?

网友:
回复的时候字数总是不够,所以就没有积分,我的积分少得可怜,为啥论坛有这个规定呢?

字数得要超过多少才有积分的啊?这不是让我水多点嘛,我很能水的,别酱紫。。。。

网友:
楼主,MPL3115你自己画的板子的原理图有么?

网友E(2016-10-20):
顶一个,刚开始接触I2C接口,楼主的资料对我这种初学者很有用处

网友F(2017-06-16):
积分不够,IIC驱动MPL3115气压传感器,楼主的代码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想用模拟iic搞一下,网上这个传感器的代码比较少

网友G(2018-05-07):
参考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