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BLUENRG心得】+BLUENRG 控制小车详解1

楼主:
【Nucleo+BLUENRG心得】+BLUENRG  控制小车详解1

功能效果:手机运行APP,通过BLE连接 BLUENRG,然后解析指令,然后控制PWM外设驱动A3906

1、驱动电机IC:A3906

2、控制逻辑

针对其中一路控制
电机正转 IN1=1,IN2=0;
电机反转 IN1=0,IN2=1;

如果我们要进行调速功能的话,那我们只要把PWM分配到IN1,IN2就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的同时,也可以进行速度调节。

3、L053的管脚分配
L053的PWM管脚被占用,不考虑4通道PWM,而是通过2个通道,分配不同管脚第二功能输出了
最后考虑,TM2_CH3,TM2_CH4 对应PA2,PA3,PB10,PB11

TM2_CH3:PB10,PA2 对应A3906 :INT1,INT2;
TM2_CH4:PB11,PA3 对应A3906 :INT3,IN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