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BLUENRG心得】+BLUENRG 控制小车详解2

楼主:
【Nucleo+BLUENRG心得】+BLUENRG  控制小车详解2

要求:L053输出PWM信号
对PWM使用到的端口初始化
/**
  * @brief  Configures   PA2,PA3,PB10,PB11为电机驱动IO
  * @param
  * @retval None
  */
void BSP_Moto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Enable the GPIO  Clock */
  __GPIOA_CLK_ENABLE();
        __GPIOB_CLK_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A 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the GPIOB 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AST;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1,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0,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2,  GPIO_PIN_RESET);

}
//PWM初始化
//头文件宏:stm32l0xx_hal_conf.h    #define HAL_TIM_MODULE_ENABLED
//硬件初始化:stm32l0xx_hal_msp.c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TIM2 初始化
void init_pwm(void)
{
     /* 计算分频系数使 TIM2 计数时钟,   SystemCoreClock=32000000HZ  */
  uwPrescalerValue = (HAL_RCC_GetHCLKFreq()/ 1000) - 1;//31999

        /*##-1- 配置 TIM 外设 #######################################*/
  /* Initialize TIMx peripheral as follow:
       +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16000000
       + Period = 1600  (to have an output frequency equal to 10 KHz)
       + ClockDivision = 0
       + Counter direction = Up
  */
  TimHandle.Instance = TIM2;

  TimHandle.Init.Prescaler= 0;//uwPrescalerValue;
  TimHandle.Init.Period        = 0xFF;//PERIOD_VALUE;//1600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HAL_TIM_PWM_Init(&Tim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2- 配置 PWM 通道 #########################################*/
  /* 所有通道的通用配置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 设置通道3脉宽值
  sConfig.Pulse = 0;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Error_Handler();
  }

  // 设置通道4脉宽值
  sConfig.Pulse = 0;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4)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Error_Handler();
  }

  /*##-3- PWM信号生成启动 #######################################*/

  // 开始通道3
  if(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Error_Handler();
  }
  // 开始通道4
  if(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 TIM_CHANNEL_4) != HAL_OK)
  {
    // Starting Error
    Error_Handler();
  }
}
//APP接收,L053输出PWM及IO
void Attribute_Modified_CB(tHalUint16 handle, tHalUint8 data_length, tHalUint8 *att_data)
{
        uint8 newVal;
  uint8 rgbwVal[LIGHTSPROFILE_RGBW_LEN];
  uint8 l_out=0,r_out=0;

        if (handle == TXCharHandle + 1)                 //11 UUID=0xFFB1  ATT_CHAR_USER_DESC_UUID=Red 接收状态下    //if(att_data[0] == 0x01) notification_enabled = TRUE;
        {
                receiveData(att_data, data_length);//接收10字节
  }
        //判断最后状态字节
        //
        Remote.key  =(re_data[0]<<8)+re_data[1];        //按键值
        //
  Remote.pwm[0]=re_data[2];        //PWM值
        Remote.pwm[1]=re_data[3];        //PWM值

        Remote.pwm[2]=re_data[4];        //PWM值
        Remote.pwm[3]=re_data[5];        //PWM值

        Remote.Acc[0]=re_data[6];        //加速度值
        Remote.Acc[1]=re_data[7];        //加速度值
        Remote.Acc[2]=re_data[8];        //加速度值

        Remote.state=re_data[9];        //状态

        if((Remote.state & 0x02)==0x02)//状态bit 1=1?是否有效
        {
                        //------------------------------------------------------------
                        if((Remote.state & 0x10)==0x10)        //开启 左 模拟调整功
                        {
                                //动力大小
                                //
                                if(Remote.pwm[1]>128)//往前方向
                                {
                                        Moto[0].pwm=Remote.pwm[1]-128;
                                        Moto[0].pwm=Moto[0].pwm*2;
                                        L_dir=1,R_dir=1;//L,R前进
                                }
                                else //往后方向
                                {
                                        Moto[0].pwm=128 - Remote.pwm[1];
                                        Moto[0].pwm=Moto[0].pwm*2;
                                        L_dir=2,R_dir=2;//L,R后退
                                }

                                //左右大小
                                //
                                if(Remote.pwm[0]>128)//往右方向,右减dir
                                {
                                        Moto[0].dir=Remote.pwm[0]-128;         //0~128

                                        k = (float)Moto[0].dir / 128;//比例系数

                                  r_out= Moto[0].pwm * k;//动力的比例

                                        //-------------------------------------------------
                                        //右减
                                        pwm_out(Moto[0].pwm,(Moto[0].pwm - (unsigned char)r_out)); //PWM输出
                                }
                                else
                                {
                                        Moto[0].dir = 128 - Remote.pwm[0];    //往左方向

                                        k = (float)Moto[0].dir / 128;   //比例系数

                                  l_out= (float)Moto[0].pwm * (float)k;  //动力的比例

                                        //-------------------------------------------------
                                        //左减,
                                        pwm_out((Moto[0].pwm - (unsigned char)l_out),Moto[0].pwm); //PWM输出
                                }

                        }
                        else
                        {
                                BSP_Motor_Init();        //驱动端口初始化
                                switch(Remote.key&0x000F)//通过按键控制
                                {

                                        case 0x0001:
                                                BSP_diver_Motor_L(1);
                                                BSP_diver_Motor_R(1);
                                        break;//向上
                                        case 0x0002:
                                                BSP_diver_Motor_L(2);
                                                BSP_diver_Motor_R(2);
                                        break;//向下
                                        case 0x0004:
                                                BSP_diver_Motor_L(1);
                                                BSP_diver_Motor_R(2);
                                        break;//向右
                                        case 0x0008:
                                                BSP_diver_Motor_L(2);
                                                BSP_diver_Motor_R(1);
                                        break;//向左
                                        default:
                                                BSP_diver_Motor_L(3);
                                                BSP_diver_Motor_R(3);
                                        break;
                                }
                        }
                        //------------------------------------------------------------
                        if((Remote.state & 0x08)==0x08)        //开"启"右模拟调整功能
                        {;
                        }
                        else
                        {
                                switch(Remote.key)//通过按键控制
                                {
                                        case 0x0010:BSP_LED_Toggle(LED2);break;//Y
                                        case 0x0020:BSP_LED_Toggle(LED2);break;//A
                                        case 0x0040:BSP_LED_Toggle(LED2);break;//B
                                        case 0x0100:BSP_LED_Toggle(LED2);break;//X
                                }
                        }

                        //---------------------------------------------------------------
                        switch(Remote.key)//通过按键控制
                        {
                                        case 0x0200:BSP_LED_Toggle(LED2);break;//L1
                                        case 0x0400:BSP_LED_Toggle(LED2);break;//L2
                                        case 0x1000:BSP_LED_Toggle(LED2);break;//R2
                                        case 0x0800:BSP_LED_Toggle(LED2);break;//R1

                                        case 0x000C:BSP_LED_Toggle(LED2);break;//SELCET
                                        case 0x0003:BSP_LED_Toggle(LED2);break;//START
                        }
        }
        else
        {
                //信号有误,关闭输出
        }

        /* if(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att_data, data_length, 5000)!=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网友:
接收10个字节

//判断最后状态字节
Remote.key  =(re_data[0]<<8)+re_data[1];        //前2字节 按键值
Remote.pwm[0]=re_data[2];        //左手 上下方向PWM值
Remote.pwm[1]=re_data[3];        //左手 左右方向PWM值

Remote.pwm[2]=re_data[4];        //右手 上下方向PWM值
Remote.pwm[3]=re_data[5];        //右手 左右方向PWM值

Remote.Acc[0]=re_data[6];        //加速度值
Remote.Acc[1]=re_data[7];        //加速度值
Remote.Acc[2]=re_data[8];        //加速度值

Remote.state=re_data[9];        //状态

网友:
接收10字节
Remote.key  =(re_data[0]<<8)+re_data[1];        //按键值
        //
  Remote.pwm[0]=re_data[2];        //PWM值
        Remote.pwm[1]=re_data[3];        //PWM值

        Remote.pwm[2]=re_data[4];        //PWM值
        Remote.pwm[3]=re_data[5];        //PWM值

        Remote.Acc[0]=re_data[6];        //加速度值
        Remote.Acc[1]=re_data[7];        //加速度值
        Remote.Acc[2]=re_data[8];        //加速度值

        Remote.state=re_data[9];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