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低功耗设计大赛】【智联时代】——小狼也有时钟和日历啦

楼主:
       RTCReal-Time Clock)实时时钟为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一般的情况下,RTC实时时钟也可以通过电池供电,保证在主电源掉电的情况下,RTC利用后备电池以极低的功耗继续运行遗憾的是,MSP430FR5969这颗MCU没有RTC的单独供电引脚,若要加后备电池,只能和MCU供电引脚共用了,虽然MCU功耗很低,但MCU往往会连接较多外设,掉电时这些外设会消耗后备电池电量,采取硬件措施又会增加成本,显然不够灵活。而这块板子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不加超级电容的情况下,断电时钟就会停止运行,以至于每次上电都要重新校准。

      RTC通过指令向CPU传送数据,数据包括秒,分,小时,日期,天,月和年。RTC实时时钟产生周期性的脉冲信号,每一个信号到来时,计数器寄存器就加1,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计时功能。RTC实时时钟精度高,最常用的功能就是提供日历功能。
RTC这部分程序比较简单,就不展开说明,对于时间显示调试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将时间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计算机,简单的说一下具体的程序流程,开始—模块初始化—查询寄存器的值-通过串口发送时间数据。

网友:
5969的RTC吗?
精度怎么样

So TM what......?

网友A:
RTC的精度主要要32768Hz的晶振的精度和稳定度。有些RTC芯片是可以校准的,不知道5969的可以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69的RTC吗?
精度怎么样
这个的精度取决于32.768K晶振,就是板子上那颗黄色的小晶振,和430LunchPad一样,是那种高精度晶振,具体误差多大就没测了,且晶振是有温漂的,不过这个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微调偏移量,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的精度主要要32768Hz的晶振的精度和稳定度。有些RTC芯片是可以校准的,不知道5969的可以不可以
这个可以,查看RTC寄存器就知道怎么设置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