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SP430F5969的驱动装上了始终是有黄色感叹号怎么破啊

楼主:
附图一张,搞了好几个小时也不成功

网友:
驱动装不起来拉?

网友:
驱动问题呀

So TM what......?

网友:
是的 。求大神帮忙啊  是我 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我试了好多种方法了  还有问我之前的G2553也是有感叹号 但是用CCS6.0可以下载

网友:
你只能自己在想办法重装驱动了!

网友:
系统是WIN7的话,UPDATE一下

网友A:
开机F8 有一个关闭数字驱动的选项,可以试试

网友B:
你用的launchapd??IAR跟CCS已经把驱动装好了啊

网友C:
是win8的吧 ?有没有邮箱,发你个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win8的吧 ?有没有邮箱,发你个试试

win7的  在重启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launchapd??IAR跟CCS已经把驱动装好了啊
是的  但是我装的精简版的系统  重装了很多遍驱动 都弹窗说装好了 但是一直是黄叹号 因为我一直在试没有重启 后来晚了 关机了 第二天开机就好了也是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F8 有一个关闭数字驱动的选项,可以试试
重启结局的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的  在重启以后就可以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