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Peer2Peer项目添加SERCOM (i2c)TWI

楼主: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Peer2Peer项目添加SERCOM (i2c)TWI

R21的管脚不够多,只能考虑多用外设来扩展了!

现在先从SERCOM (I2C)TWI功能开始,读取温度,硬件先考虑用at30片子!

1、为sam0添加I2C外设
sam0/drivers/i2c  相关文件夹和文件大概可以步步新建添加

2、添加目标芯片底层驱动
common2 / compoents / sersor /at30tse75x

3、添加占用端口 配置文件

4、设置包含路径

5、ASF中包含头文件

6、程序方面
at30tse_init();初始化

配置温度传感器
volatile uint16_t thigh = 0;
thigh = at30tse_read_register(AT30TSE_THIGH_REG,
AT30TSE_NON_VOLATILE_REG, AT30TSE_THIGH_REG_SIZE);
//! [read_thigh]
//! [read_tlow]
volatile uint16_t tlow = 0;
tlow = at30tse_read_register(AT30TSE_TLOW_REG,
AT30TSE_NON_VOLATILE_REG, AT30TSE_TLOW_REG_SIZE);
//! [read_tlow]

// Set 12-bit resolution mode.
//! [write_conf]
at30tse_write_config_register(
AT30TSE_CONFIG_RES(AT30TSE_CONFIG_RES_12_bit));

读温度显示
                temp_res = at30tse_read_temperature();

                        f2c(temp_res,&value_disp[0]);
                        ssd1306_writehz(0,2,0);
                        ssd1306_writehz(16,2,1);
                        Display_OLED(0,2,"    =     `C");
                        Display_OLED(40,2,&value_disp[0]);

7、显示效果

网友:
用SERCOM I2C
注意端口管脚初始化
从机地址不移位

网友:
看到ATMEL的扩展板,不停地吞口水啊!

网友:
你好,我目前想用smr21的IIC DMA功能,但总是调不通IIC,用官方例程也没调通,之前调不通就自己写了个IIC来用,想看一下你SAMR21上IIC 的驱动配置,可否发我下,1405433596@qq.com,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