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2596-adj,24v转18v电路。电感兹兹响,而且很烫,2596片子也很烫,为什么?

楼主:
开始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用了一个半月了,现在出现这种状况。先谢谢~

网友:
负载过大吧

网友:
以前好用,现在不好用,负载并没有变化。

网友A:
如果是电感的原因,电感量得选的100u的吧,如果范围差不多,
估计是电感的功率不够吧

其他原因再排查

网友:
我选的是33uh的电感,我换个100的先试试,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感的原因,电感量得选的100u的吧,如果范围差不多,
估计是电感的功率不够吧

其他原因再排查

网友:
谢谢  换了个电感好了 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感的原因,电感量得选的100u的吧,如果范围差不多,
估计是电感的功率不够吧

其他原因再排查

网友:
换了个电感好了 谢谢

网友B:
电感负载不够?示波器看波形,纹波多不多?

网友C:
真的很像遇见很多电源电路的设计问题,这样我才会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D:
开关电源上对滤波电感是有一点的要求的。我记得2596的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推荐的值吧。不同的输入和输出有个表,好像不是官方的手册,是一个中文的,以前看到过。
不明白为什么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行了。难道以前电感就有点儿过载,发热把绝缘漆烧了,导致电感内部短路,从而使电感量变的更小导致?

网友:
谢谢,换了电感就好了,电感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电感负载不够?示波器看波形,纹波多不多?

网友:
慢慢就会了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像遇见很多电源电路的设计问题,这样我才会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E:
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电感坏掉的~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上对滤波电感是有一点的要求的。我记得2596的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推荐的值吧。不同的输入和输出有个表,好像不是官方的手册,是一个中文的,以前看到过。
不明白为什么以前可以用,现在不行了。难道以前电感就有点儿过载,发热把绝缘漆烧了,导致电感内部短路,从而使电感量变的更小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电感坏掉的~

可能是一开始电感选的就有点儿小吧,电感一直处于过载状态

网友F:
你的2596可能买到山寨货,我也遇到过,25转5V,开始好的,过几天用不行,板子上的芯片全部烧光了。检查出来是2596有问题,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2596可能买到山寨货,我也遇到过,25转5V,开始好的,过几天用不行,板子上的芯片全部烧光了。检查出来是2596有问题,山寨货
2596确实有很多山寨,看来大家都遇到过,不过价格错的好远,包装也大概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