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高速信号走线中匹配电阻/电容 位置的摆放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哦!
关于PCB走线时,经常看到有差分线/时钟线 有做了匹配电阻 匹配电容 ,想知道这些电容/电阻位置怎么摆放,放前端还是后端,对信号有啥影响!

图片中TX 是相对于CPU而言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学习\新建文件夹

网友:
原则上尽量靠近器件,高速差分回路还得注意对称性。

网友A:
高速PCB中,器件的输入信号存在振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入补偿元件。可见,它是影响输入的。
当然,输出匹配与否也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PCB中,器件的输入信号存在振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加入补偿元件。可见,它是影响输入的。
当然,输出匹配与否也会有影响。
谢谢!我看到有些说法是有区分的,挂末端或者放前端 对一些信号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测试上,数据过不了。。。

网友:
这是个我还没有考虑的问题,感谢作者的提醒,我之后一定会注意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