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供电问题

楼主:
如题,小白一个有一个问题没查到,想来问问,现在很多期间都已经做成低电压供电的很多都是3.3V电压。可是疑问来了,这个是谁最先提出来用这么个数值来定义芯片供电?是出于什么目的呢?芯片的设计角度?功耗?功耗的话满可以做成3.0V供电,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不是整数的电压来供电?虽然现在一般芯片对电源电压没有定的特别死,VDD+0.6这个范围都还可以。说白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3.3V的来龙去脉,呵呵

网友:
有趣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是为了保持兼容性。首先,低压器件都是CMOS工艺的,而其推出时最流行的逻辑电平标准是TTL,其门限电平规定逻辑1为2.7V,再考虑额定带载时的输出级压降,所以要保证兼容的话还得再留点余量。于是,取TTL标准工作电压5V的2/3作为LVTTL的标准工作电压,这就是3.3V的来历。事实上,LVTTL器件在设计时是准许最低2.7V甚至2.4V的工作电压的,这同样是考虑与标准TTL的兼容。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明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