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NFC卡叠加在一起不能被识别是什么原因

楼主:
正在做IC卡读写设备,两张IC卡叠在一起不能识别,如果一个IC卡和一个钥匙扣大小的IC卡在一起就能读出钥匙扣大小的IC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人说事能量不够,两张叠在一起使信号减弱,还有人说是防冲撞没做好,大家怎么看

网友:
屏蔽作用导致的能量不够。如果是防冲撞没做好,把两张卡平放也读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