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超低功耗码表】--LCD驱动

楼主:
      之前拆过一个银行U盾,上面有个迷你的COG封装的12864,想玩一玩,一查资料虽然内部驱动芯片各异,但大部分驱动程序都是兼容的,于是用51单片机将之点亮,这次做码表需要液晶屏,TI没有送就用自己的吧,开始之前考虑了下还是尝试不熟系的CCS,听说CCS6.0又增加了很多新功能,IAR6.0界面和功能没什么大的改善,还是那样死板。然后就下载了最新版的CCS,安装过程果然很慢。既然尝新就尝个够,又下载了MSP430Ware,一试果然够强大,各种参考都有,包括以前一直用的寄存器方式和没接触过的库方式,这个库很像模仿STM32的。 我打算用库方式开发作品,就连简单的IO操作都用库函数,尽量去熟悉它,以后肯定能节省更多时间。

还是很好用的,在更复杂的操作上更能体现出来,没用多久就把51的驱动移植到金刚狼上了,附图二张

这个库文件对这种SPI通讯方式的12864是通用的,不同的12864需要修改初始化函数里的一个对比度参数
LCD_WriteInstruction(0x27); //RESISTOR RATIO 分压电阻,粗调对比度
有时候图像已经显示出来了,但对比度不对,你看不到而已

网友A:
楼主这个做得很好啊,液晶也非常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做得很好啊,液晶也非常的好
过奖了过奖了

网友B: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互相交流嘛

网友C:
他这个库可不是仿STM3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库可不是仿STM32的
能否分析下两者各自的特点?库用得不多,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分析下两者各自的特点?库用得不多,受教了
TI的430库是从Stellaris库继承过来的。Stellaris库又是从Luminary发展来的。这是430库的前世,不过430库是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借鉴吸收别家的优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