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L Xplained Pro starter kit之硬件SPI刷TFT

楼主:
这次用SAM4L硬件SPI刷了个屏幕显示。很是激动。主控使用SAM4L Xplained Pro starter kit套件实现。是基于Atmel官方的固件库实现的,自己建的模板,这样方便源代码共享到网上。主要用到这几个函数:
外设复用函数:
ioport_set_pin_mode(xxx, xxx);
ioport_disable_pin(xxx);
端口模式设置函数:
ioport_set_pin_dir(xxx, xxx);
ioport_set_pin_mode(xxx, xxx);
电平状态设置函数:
arch_ioport_set_pin_level(xxx,x )
现在我来简单说说这几个函数的用途和用法吧:
ioport_set_pin_mode(xxx, xxx); 这个函数是管脚功能选择函数:
例如:把PORTC30脚设为SPISCK时钟脚,可以这样写: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C30B_SPI_SCK,MUX_PC30B_SPI_SCK);
ioport_disable_pin(xxx);这个函数是复用功能使能函数,记住一定加上这句话,这样复用功能的外设才能工作。例如把PORTC30脚设为SPISCK时钟脚功能打开,可以这样写:
ioport_disable_pin(PIN_PC30B_SPI_SCK);
ioport_set_pin_dir(xxx, xxx);这个函数是管脚的方向设置函数,例如把PORTC08脚设为输出可以这样写:
ioport_set_pin_dir(PIN_PC08,IOPORT_DIR_OUTPUT);
最后是管脚电平状态设置函数:arch_ioport_set_pin_level(xxx,x ) ,这个函数带两个参数输入的,例如把PORTC08的管脚设为低电平,写法如下:
arch_ioport_set_pin_level(PIN_PC08, 0 )
现在我来说说我函数的流程吧:
函数首先是进行sysclk_init()函数打开所有GPIO的时钟操作,这个跟STM32的芯片一个样的,要用到某些外设时,要打开相应的外设的时钟。
然后是设置串口,初始化TFT屏幕,然后用串口向电脑打印信息,最后就是一直刷新屏幕,显示我P的图标和我论坛的ID号:
主函数的代码如下:
int main()
{
        sysclk_init();
        arch_ioport_init();
        ioport_set_pin_dir(PIN_PC07, IOPORT_DIR_OUTPUT);
        ioport_set_pin_level(PIN_PC07, IOPORT_PIN_LEVEL_LOW);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C26A_USART1_RXD, MUX_PC26A_USART1_RXD);
        ioport_disable_pin(PIN_PC26A_USART1_RXD);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C27A_USART1_TXD, MUX_PC27A_USART1_TXD);
        ioport_disable_pin(PIN_PC27A_USART1_TXD);

        /*
        //配置板子上的硬件SPI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A21A_SPI_MISO, MUX_PA21A_SPI_MISO);//把PORTA21配置成MSIO
        ioport_disable_pin(PIN_PA21A_SPI_MISO);                     //使能MSIO功能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A22A_SPI_MOSI, MUX_PA22A_SPI_MOSI);//把PORTA22配置成MOSI
        ioport_disable_pin(PIN_PA22A_SPI_MOSI);                      //使能MOSI功能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C30B_SPI_SCK, MUX_PC30B_SPI_SCK);   //把PORTB30配置成SCK
        ioport_disable_pin(PIN_PC30B_SPI_SCK);                        //使能SCK功能

        ioport_set_pin_mode(PIN_PB11B_SPI_NPCS2,MUX_PB11B_SPI_NPCS2);//把PORTB11配置成CS
        ioport_disable_pin(PIN_PB11B_SPI_NPCS2);                      //使能CS功能

        ioport_set_pin_dir(UG_2832HSWEG04_DATA_CMD_GPIO, IOPORT_DIR_OUTPUT);
        ioport_set_pin_mode(UG_2832HSWEG04_DATA_CMD_GPIO, IOPORT_MODE_PULLUP);
        ioport_set_pin_dir(UG_2832HSWEG04_RESET_GPIO, IOPORT_DIR_OUTPUT);
        ioport_set_pin_mode(UG_2832HSWEG04_RESET_GPIO, IOPORT_MODE_PULLUP);

        configure_console();                                //配置串口

        ssd1306_init();                                     //初始化OLED

        ssd1306_clear();                                    //清OLED

        ssd1306_set_page_address(0);                        //行地址
        ssd1306_set_column_address(0);                    //列地址

        ssd1306_write_text("My ID is : qianzgai00001 !");//要显示的内容

        ssd1306_set_page_address(2);

        ssd1306_set_column_address(30);

        ssd1306_write_text("----Thanks EEWORD !");
        */

        configure_console();                                //配置串口
        Lcd_Init();
        printf("\r\n\r\n-- TFT试验 --\r\n");
        printf("\r\n\r\n-- 强仔00001 --\r\n");
        printf("\r\n\r\n-- 联系方式:963775289 --\r\n");

  while (1)
  {

      //usart_getchar(USART1,&data);
      //usart_putchar(USART1,data);
    showimage(gImage_eeborad);

  }

}

显示的效果图:
附上源代码:

网友A:
TFT我在STM32上还没做成功过,FSMC还不是很熟悉,以前51的程序改了移植上去不成功,郁闷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T我在STM32上还没做成功过,FSMC还不是很熟悉,以前51的程序改了移植上去不成功,郁闷中
SPI简单很多。我也想搞个带FSMC总线的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