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Contiki-OS移植篇

楼主:
好吧,通过第一篇的探索,目前已经采用IAR来跑程序了,当然也修改了一下官方的程序结构,更符合我自己的习惯。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 初步接触

继续说说现在的进度吧,基本上Contiki-OS已经移植差不多了,接下来基本上是Radio部分的驱动和CFS的移植了。贴图吧,不知道说点啥。

1、最精简的contiki-os结构

2、写了个简单的测试

3、添加了网络部分的contiki-os结构

测试程序
/**
* brief  leds_process
* note   leds_process线程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OCESS_THREAD(leds_process, ev, data)
{
    static struct etimer et_leds;

    PROCESS_BEGIN();
    etimer_set(&et_leds, CLOCK_SECOND);

    while (1) {
        PROCESS_WAIT_EVENT();
        if (ev == PROCESS_EVENT_TIMER) {
            printf("# LED0 toggle..\r\n");
            LED_Toggle(LED_0_PIN);
            etimer_reset(&et_leds);
        }
    }

    PROCESS_END();
}

/**
* brief  dbgs_process
* note   dbgs_proces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OCESS_THREAD(dbgs_process, ev, data)
{
    static struct etimer et_dbg;

    PROCESS_BEGIN();
    etimer_set(&et_dbg, 5*CLOCK_SECOND);

    while (1) {
        PROCESS_WAIT_EVENT();
        if (ev == PROCESS_EVENT_TIMER) {
            printf("# DBG task run..\r\n\r\n");
            etimer_reset(&et_dbg);
        }
    }

    PROCESS_END();
}

主程序
/**
* brief  mian
* note   程序入口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configure_console();
        system_interrupt_enable_global();

    clock_init();
    process_init();
    printf("# Contiki-OS on SAMR21_Xplained_Pro..\r\n");

    process_start(&etimer_process, NULL);
    process_start(&dbgs_process, NULL);
    process_start(&leds_process, NULL);

        while (1) {
        do {

        } while (process_run() > 0);
        }
}

测试结果

网友:
看着不错,进展很快啊。

网友:
最新进展,已经移植好 cfs-coffee文件系统啦

简单测试了一下,每隔5s读取一次文件内容,这个文件系统虽然小,性能还是很不错的,算是micro日志型文件系统支持垃圾回收等

/**
* brief  cfs_first
* note   CFS初次使用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cfs_first(void)
{
    char * str = "www.eeworld.com";
    xmem_init();

#if 0
    cfs_coffee_format();while(1);
#endif

    int fa = cfs_open( "/index.html", CFS_READ);

    if (fa < 0) {
        printf("No index.html file found, creating index.html!\r\n");
        printf("Formatting FLASH file system for coffee...\r\n");
        cfs_coffee_format();
        printf("Done!\r\n");

        fa = cfs_open( "/index.html", CFS_WRITE);
        int w = cfs_write(fa, (char*)str, strlen(str));
        if (w < 0) {
            printf("Can''t create index.html!\r\n");
        }
        cfs_close(fa);
    }
}

/**
* brief  dbgs_process
* note   dbgs_proces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ROCESS_THREAD(dbgs_process, ev, data)
{
    char context[128];
    static struct etimer et_dbg;

    PROCESS_BEGIN();
    etimer_set(&et_dbg, 5*CLOCK_SECOND);

    while (1) {
        PROCESS_WAIT_EVENT();
        if (ev == PROCESS_EVENT_TIMER) {
            int fa = cfs_open( "/index.html", CFS_READ);
            int r  = cfs_read(fa, context, 20);
            if (r < 0) {
                printf("Can''t read index.html!\r\n");
            }
            printf("index.html context: %s\r\n", context);
            cfs_close(fa);

            etimer_reset(&et_dbg);
        }
    }

    PROCESS_END();
}

网友:
继续更新,有点累,搞定rtime移植

RF驱动有点复杂,估计还要一个礼拜时间,相关东西可以参考这个论坛,下面是我搜索SAMR21的结果

http://www.avrfreaks.net/search/site/samr21

http://www.avrfreaks.net

关于Rtime移植部分的一些代码
/**
* @brief   rtimer_arch_init
* @note    硬件定时器初始化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imer_arch_init(void)
{
    configure_tc();
    configure_tc_callbacks();
}

/**
* @brief   rtimer_arch_schedule
* @note    硬件定时调度调度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imer_arch_schedule(rtimer_clock_t t)
{
    PRINTF("rtimer_arch_schedule time %u\n", t);

    CONF_TC_MODULE->COUNT32.CC[0].reg = t;
}

/**
* @brief   rtimer_arch_now
* @note    硬件定时当前时刻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rtimer_clock_t rtimer_arch_now(void)
{
    rtimer_clock_t t;

    t = CONF_TC_MODULE->COUNT32.COUNT.reg;
    return t;
}

/**
* @brief   rtimer_isr_hook
* @note    硬件定时器中断勾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imer_isr_hook(void)
{
    ENERGEST_ON(ENERGEST_TYPE_IRQ);

    rtimer_run_next();

    if (process_nevents() > 0) {
        /*
         * 退出低功耗
         * 如果之前进入了的话
         */
    }

    ENERGEST_OFF(ENERGEST_TYPE_IRQ);
}

网友:
该论坛有不少好项目,
http://www.avrfreaks.net/projects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contiki ,参考了楼主的很多帖子,,希望能楼主分享一下contiki的移植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contiki ,参考了楼主的很多帖子,,希望能楼主分享一下contiki的移植例程。

基本上能分享的我都分享到论坛了,有问题可以讨论代码不太方便共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