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在SECTIONS中指定了位置,为什么还提示没有分配呢?

楼主:
     为了将一部分数据分配在FRAM中,想用修改CMD文件的办法实现。

情况是这样的:

        在CMD文件中,由于Msp430fr5969.cmd将 段全部分配在 FRAM | FRAM2中,现在将它们分开,程序放在FRAM中,自己的数据放在FRAM2中

在CMD中增加:

                    GROUP(ARRAY)
            {
                     DATA_BUFFER : (NOLOAD)
              } > FRAM2

            DATA_BUFFER : > FRAM2

在程序中使用:

                #pragma DATA_SECTION (AdcResult , "DATA_BUFFER ")

这样处理后,AdcResult 仍然不按指定的段分配 ,且给了提示: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_BUFFER "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FR5969PRJ                         C/C++ Problem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只有使用LOCATION定位它了。

网友A:
这次我用的Energia
懒啊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我用的Energia
懒啊
哈哈,我还不知道Energia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在CMD文件中定义会很方便的。其它办法也是可以的。介绍一下你是怎么用的,我也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