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GP2Y10传感器测试

楼主:
刚测试了一下这个传感器。波形倒是出来了,和手册上一样,就是幅度比标称的差了不少。使用了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效果还是不错的。
驱动是直接从单片机的PWM给出的,没有通过三极管倒相,所以波形是反的。

网友A:
强大啊  能开源不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大啊  能开源不            学习下
F429示波器是开源的,发过一个帖子。如果需要传感器的资料,我整理一下上传。

网友:
这是什么好玩意,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429示波器是开源的,发过一个帖子。如果需要传感器的资料,我整理一下上传。

能不能把传感器的驱动程序发出来学习下哇

网友:
不错不错,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传感器的驱动程序发出来学习下哇
程序还没有写,今天只是做了简单的测试,使用一个ST Nucleo L053R8开发板,通过PWM发出100Hz,0.3ms宽的PWM信号,然后就可以在Vo上读出信号。一楼的波形可以清楚反应出来,就是幅度和标称值相差比较大。

用Mbed实现这个功率非常简单,只要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完成了。采样的程序还没有写,看起来也不难,就是需要消除干扰。

PwmOut mypwm(PWM_OUT);

void init()
{
  mypwm.period_ms(10);
  mypwm.pulsewidth_us(300);
}

灰尘传感器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还没有写,今天只是做了简单的测试,使用一个ST Nucleo L053R8开发板,通过PWM发出100Hz,0.3ms宽的PWM信号,然后就可以在Vo上读出信号。一楼的波形可以清楚反应出来,就是幅度和标称值相差比较大。

用Mbed实现这个功率非常简单,只要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完成了。采样的程序还没有写,看起来也不难,就是需要消除干扰。

灰尘传感器的pdf。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