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MHz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线间距该多大?

楼主:
150MHz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线间距该多大?我现在的线宽是10mil,但是间距也只有10mil的空间,是否我应该把线宽设小点使间距增大?

网友A:
这个根据自己的设计的板子空间决定,,,10mil是可以的
再小的话是可以的,但考虑做板厂的能力,手机4-6mil的线宽和间距也很常见,但也不是一般制板厂就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自己的设计的板子空间决定,,,10mil是可以的
再小的话是可以的,但考虑做板厂的能力,手机4-6mil的线宽和间距也很常见,但也不是一般制板厂就能做的
厂家说6mil以上一个价,所以我如果改成6mil以后线间距就大了,串扰应该就小了,但是过孔除了考虑加工成本以外,对于小电流的过孔是不是越小越好呢?

网友A:
应是信号类的过孔吧,对于信号过孔,承载电流的能力的瓶颈不是在过孔上,一般在传输线上,和电源过孔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信号类的过孔吧,对于信号过孔,承载电流的能力的瓶颈不是在过孔上,一般在传输线上,和电源过孔不同。
所以信号类过孔如果不考虑制造成本的话是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询 友进芯城的
特明显了吧,,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