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BB为啥总是死机??

楼主:
新人求助
我的BBB是刚刚购买的,上面的系统是从官网下载的最新系统。debian+lxde。
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晚上做实验,总是“死机”。但是不是真正的死机,我在BBB的USB口插上一个无线键盘鼠标的发射接收器,然后操作图形界面的时候就没反应了。但是右下角的那个显示CPU的使用率的那个小界面会刷新。
我通过PC用putty通过SSH2协议连接BBB,也可以登陆到BBB,并执行操作。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貌似是因为USB线的问题。
因为板子离电脑比较远,我就用自己的一根USB线来连接板子。
我换出原配的USB短线,目前比较稳定,继续观察。

网友:
不错!多总结 多尝试 是学习最快的捷径
===================================

网友:
BBB的USB接口驱动能力是比较弱的,对线材和接触电阻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谢谢提醒,这么说,调试的时候,最好还是用5V电源适配器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