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信号包地

楼主:
DXP中使用快捷键T+J进行信号线包地的时候,地线怎么把信号线都贯穿了?包地一定得打孔吗?不打孔是不是只能包两侧?

网友A:
不一定非打地孔,但如果地线怎么把信号线都贯穿了,还是要地孔的
走线两侧做一些地孔,走线时尽量避开其他信号的回流路径,包地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减小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打地孔,但如果地线怎么把信号线都贯穿了,还是要地孔的
走线两侧做一些地孔,走线时尽量避开其他信号的回流路径,包地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减小串扰。
是不是像这样包起来的,但是这样的话需要的空间不是很大吗?有这么多的空间的话之间空着串扰应该就非常小了!如果不包起来而是只在两边放两根平行地线的话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要为了好奇而包地
所谓包地,是对敏感信号线的隔离,避免信号收其他信号线干扰或干扰到附近其他信号。比如对CLK、晶振,一般会包地,通俗的讲就是周围用和地相连的铜泊而已
效果好不好,就看你包的这信号有没有对外辐射干扰,或者外界对它有没有干扰,只能吸收辐射一切干扰,对于传导或者共模干扰没效果,这需要根据原理进行分析,设想,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