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电路为什么大多采用无源滤波,而不采用有源滤波

楼主:
直流电源电路为什么大多采用无源滤波,而不采用有源滤波?

网友:
直流电源的输出滤波主要是解决纹波电源和噪声,,,所以无源滤波即可

有源滤波只适用于信号处理的,有源滤波电路是由RC网络和集成运放组成,电路稍微复杂

网友:
是滤掉电源中的波纹,又不是过滤信号,有源滤波根本就用不上场。

网友:
“有源滤波”这四个字里面的“源”,就是电源。
直流(交流也是一样)本身是要为负载提供电能的,若是能量都消耗在滤波上,那还是电源吗?
不但采用无源滤波,而且大都采用LC滤波,极少采用RC滤波,原因是电阻要消耗能量。

网友:
学习了。总结如下:
“有源滤波”这四个字里面的“源”,就是电源,电源为负载提供电能,所以采用消耗能量小的无源滤波,而且大都采用LC滤波,极少采用RC滤波,原因是电阻要消耗能量。
直流电源输出的无源滤波主要用来解决电源产生的纹波和噪声,有源滤波只适用于信号处理,有源滤波由RC网络和集成运放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