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0无法识别SAM R21的EDBG

楼主: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SAM R21的EDBG连接到USB 2.0上正常。连接到同一电脑的USB 3.0上就识别不了。

网友:
BIOS......

So TM what......?

网友:
BIOS中设置什么选项?

网友:
该更新了
楼主的AMD的处理器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更新了
楼主的AMD的处理器吧
I3的U,一体机。

网友:
我遇到过AMD的usb3.0控制器不识别仿真器的情况

usb是由intel牵头推的,intel的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试试看吧
挂了不要追究我责任啊

So TM what......?

网友:
应该不是usb3.0的问题

网友B:
我家里的64位系统也无法识别

哎,第一次在家里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的64位系统也无法识别

哎,第一次在家里搞
看起来很像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