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 虚拟串口

楼主:
C6678与FPGA相连,从FPGA上引出两个串口,现在需在DSP上的Emif上虚拟两个串口,如何处理,盼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虚拟两个串口?

你只要通过EMIF给fpga传数据
然后fpga从串口把数据送出去不就得了
===================================

网友:
谢谢回复,楼主是新人,可能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dsp通过emif与fpga相连,然后从fpga上扩展出两个串口,我现在要做的是在linux中编写一个驱动,与fpga通信时模拟串口操作,实际串并转换由fpga完成,不知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