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

楼主:
我要把电源适配器的5V转换成-5V可以用ICL7660来实现吗?会不会烧毁芯片啊,适配器输出电流1A

网友:
可以 但是产生的负电源输出功率不高

网友:
谢谢  我怕电流大了烧毁芯片

网友:
顺便问下  芯片都有供电电压的范围,那电流有什么要求,过小和过大会怎么样??

网友:
7660是电荷泵芯片。
负载电流较大,7660不会烧,但输出电压(绝对值)会减小。就楼主所说,负5V要1A电流,7660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楼主另外想办法吧。

注意:7660在负载电流较大时不会烧,并不是说所有负电压芯片都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660是电荷泵芯片。
负载电流较大,7660不会烧,但输出电压(绝对值)会减小。就楼主所说,负5V要1A电流,7660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楼主另外想办法吧。

注意:7660在负载电流较大时不会烧,并不是说所有负电压芯片都不会烧。
人家的意思不是要让7660输出1A,而是说他的适配器输出1A、然后再输入到7660,怕把7660烧掉。发现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哎呀,我的适配器输出2A,而我的电路只用0.2A,这会把我的电路烧掉的啊。有这种看法的人还没明白恒压源和恒流源的特性,恒压源只会努力保持输出电压的恒定,而输出电流是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负载需要多少电流,恒压源就输出多少(不超过恒压源所能输出的最大值)。楼主的适配器输出5V/1A,表示它恒定输出5V电压,最大能输出1A电流,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输出1A。所以现实是,不会烧你的7660,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只和7660本身的消耗和7660的输出有关,比如7660本身消耗0.01A,同时输出0.1A,那么加起来输入7660的总电流就是0.11A,此时适配器输出给7660的就是0.11A,明白否?

网友B:
前辈  我用7660转换的电压给另外一个芯片供电 芯片输出有300多mv的纹波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意思不是要让7660输出1A,而是说他的适配器输出1A、然后再输入到7660,怕把7660烧掉。发现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栽跟斗:哎呀,我的适配器输出2A,而我的电路只用0.2A,这会把我的电路烧掉的啊。有这种看法的人还没明白恒压源和恒流源的特性,恒压源只会努力保持输出电压的恒定,而输出电流是根据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负载需要多少电流,恒压源就输出多少(不超过恒压源所能输出的最大值)。楼主的适配器输出5V/1A,表示它恒定输出5V电压,最大能输出1A电流,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输出1A。所以现实是,不会烧你的7660,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只和7660本身的消耗和7660的输出有关,比如7660本身消耗0.01A,同时输出0.1A,那么加起来输入7660的总电流就是0.11A,此时适配器输出给7660的就是0.11A,明白否?
明白了。
楼主初中物理不及格。

网友:
好吧  初中不学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  我用7660转换的电压给另外一个芯片供电 芯片输出有300多mv的纹波怎么办

电荷泵芯片输出的纹波本来就是比较大的。300mV纹波,你的负载稍重一些,输出电压已经无法达到负5V,比5V要低一点。
300mV纹波,不一定影响被供电的芯片工作,例如多数运放是允许这么大纹波的。只要不影响芯片工作,可以不管它。
如果芯片工作不正常,可以考虑在7660输出端加一级LC滤波,不过这要增加体积和成本,因为这里要用到的电感量比较大。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换一个电源适配器。

网友B:
各位前辈,我的电路时这样的,TLC2254CN的正负5V由ICL7660和5V的电源适配器提供的,插上电源适配器后输出出现这种情况,3输出成图一的情况,1输出成了图二的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啊或者换一种正负5V的供电方式,我原来用两组电池串接中间接地来供电都好好的,是纹波被放大了吗?求前辈加个QQ,874670322

电路

电路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前辈,我的电路时这样的,TLC2254CN的正负5V由ICL7660和5V的电源适配器提供的,插上电源适配器后输出出现这种情况,3输出成图一的情况,1输出成了图二的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啊或者换一种正负5V的供电方式,我原来用两组电池串接中间接地来供电都好好的,是纹波被放大了吗?求前辈加个QQ,874670322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波形?为何不使用示波器两个通道分别显示输入和输出?

如果原来用两组电池工作正常,最好的方法是将你的5V/1A电源改成优质双电源。你贴出的波形未必是7660引起,很可能你的5V/1A电源就含很大的干扰,也可能是布线不合理造成的这种现像。

网友:
输入接传感器的,是电荷量,电路前面是电荷放大电路,把电荷转换成电压的,后面是滤波放大测量呼吸和心跳的,没接输出就是这个样子,根本测不了啊,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前辈,我的电路时这样的,TLC2254CN的正负5V由ICL7660和5V的电源适配器提供的,插上电源适配器后输出出现这种情况,3输出成图一的情况,1输出成了图二的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啊或者换一种正负5V的供电方式,我原来用两组电池串接中间接地来供电都好好的,是纹波被放大了吗?求前辈加个QQ,874670322
接着maychang的观点往下说,适配器和布局都有可能引起这种问题。但我觉得如果是布局问题的话,影响不至于这么大,而鉴于对适配器的要求通常不高,一般适配器都是AC-DC后过一个大电容就直接输出的,劣质适配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适配器的嫌疑比布局大多了。建议如下:
1. 测试你适配器的输出,看看他输出的纹波有多大;然后再测试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你电路的纹波;
2. 找一个纹波小的电源,测试其纹波多大。然后再用该纹波小的电源给你的电路供电,测试你电路的纹波,跟1的结果相比较。或者没有其他电源,可以在适配器的输出端加几个大容量电容再测试比较也可以。

上面的作用主要是确认适配器的影响,如果确定这些问题是适配器引起的,那可能就要你们自己定制优质的适配器,而不是随意采用市面上的了,或者更换方案。另外,7660本身就是一个电荷泵,纹波是一定有的,只是大小问题。看看7660有没有配置工作频率的功能,如果有,将其配置到最高工作频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意思不是要让7660输出1A,而是说他的适配器输出1A、然后再输入到7660,怕把7660烧掉。发现很多人在这 ...

大神,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下您指的恒压源适配器跟某宝上卖的可调电源一样的么?我怎么看到的都是恒流的。。。还有,假设用了恒压源适配器,那输出电压(绝对值)减小又是啥意思叻?会减小到什么程度?求告知~急急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下您指的恒压源适配器跟某宝上卖的可调电源一样的么?我怎么看到的都是恒 ...

6楼所说的恒压源适配器显然是不可调输出的,和某宝上卖的可调电源不一样。

“我怎么看到的都是恒流的”
这个,我不知道。

“假设用了恒压源适配器,那输出电压(绝对值)减小又是啥意思”
号称恒压源,实际上只能在电流输出一定范围内恒压,超出这个范围,即不能保证输出电压稳定。例如首帖提到的5V1A适配器,输出电流在1A之内可以保证5V,超过1A输出电压即下降(若是适配器偷工减料,适配器有损坏的危险)。

“会减小到什么程度?”
极端情况下减小到接近于零(输出短路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所说的恒压源适配器显然是不可调输出的,和某宝上卖的可调电源不一样。

“我怎么看到的都是恒流的 ...

大神能不能给个QQ之类的,我想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能不能给个QQ之类的,我想请教

没有QQ号,从来没用过。
无论什么问题,到eeworld发帖就可以。eeworld高手云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QQ号,从来没用过。
无论什么问题,到eeworld发帖就可以。eeworld高手云集。

那我想请问下,某宝上能直接买到输出-5V的电压源么,如果没有,那我选择电压源该怎么选择才能保证通过icl7660后得到-5v 2mA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想请问下,某宝上能直接买到输出-5V的电压源么,如果没有,那我选择电压源该怎么选择才能保证通过icl ...

某宝上有没有负5V电源,我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在某宝买东西。

“我选择电压源该怎么选择才能保证通过icl7660后得到-5v 2mA  呢?”
如果已经有正5V电源,用ICL7660可以得到负5V电源,负载电流2mA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