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老是报错。

楼主:
我用f2812生成pwm波来控制永磁同步电机,可是ccs编译下载完成后,一开交流电源,ccs就报错,这样显示“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0x20001020/-1135 Severe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0x20001020/-1135 Severe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

网友A:
这是干扰引起的。我在调试数字电源时也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扰引起的。我在调试数字电源时也常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干扰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一开实验台的交流电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DSP仿真器受到实验台的干扰,用隙本电脑,不接充电器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得在控制上想办法消除干扰。
这种干扰通常是传导干扰,GOOGLE一些应对方法试一试。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