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无线通信距离测试

楼主:
今天早上做了一下SAM R21的无线通信的距离测试。先看看SAM R21(其实就是AT86RF233)的无线部分参数。

参数                      值
Crypto Engine:            AES
SRAM (Kbytes):            0
EEPROM (Bytes):           0
Operating Voltage (Vcc):  1.8 to 3.6
Timers:                   0
Frequency Band:           2.4 GHz
Max Data Rate (Mb/s):     2
Antenna Diversity:        Yes
External PA Control:      Yes
Power Output (dBm):       4
Receiver Sensitivity:     -101
Receive Current (mA):     6.0
Transmit Current (mA):    13.8
Link Budget (dBm):        105
Temp. Range (deg C):      -40 to 125

看起来很不错的。功耗够低,速度也较快,接收灵敏度不算特别突出,也很不错了。但是指标写的再好,也要看实际效果才行,所以就做了这个通信距离的测试。测试方法采用了传统的路测,就是自己走路测试了。

软件就直接使用了ASF中的WsnDemo,前面帖子介绍过的。一个模块设置为Coordinator,另外一个设置为End Device。End Device大约每2秒发一次数据,Coordinator接收到了数据LED就会闪一次。没有在config中找到修改无线参数的地方,估计程序采用的是默认值,用4dBm功率发送。

使用板载贴片天线,这个天线性能不错,比很多外置天线效果都好。模块使用电池和移动电源供电,移动电源接在USB上,电池则从5V_IN引脚接入。

下面是实际测试时,从百度地图和360地图上测距的结果,达到了400米,这比想象中好不少。这还是因为没有足够长的直线公路,测试点这时已经有点拐弯,这也符合2.4G信号折射和穿透性不好的特点。这还不是最大距离,如果天气在好一点(今天百度上显示的PM2.5是250),线路直一点,应该还会远一些。

最好还做了穿墙测试,这个就没有太大惊喜了,两堵一般墙或者一堵特别结实的墙,基本通信就不可靠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很远啊 400m我都有点惊讶
这性能好的

网友A:
你实际测过是400米么?这真不错。

有个小问题,接电池的那个接的小板子是调节电源的么?
两块板子之间应该是可以相互实时通信的吧。

恩,我回去也看看手头的移动电源电压多少,好不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测过是400米么?这真不错。

有个小问题,接电池的那个接的小板子是调节电源的么?
两块板子之间应该是可以相互实时通信的吧。

恩,我回去也看看手头的移动电源电压多少,好不好直接用。

电池是普通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约4.2V。连电池的板子是充电用的,不能调压。所以从5V_IN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普通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约4.2V。连电池的板子是充电用的,不能调压。所以从5V_IN输入。

这不错,等于边用边充电么,这小板子买的多少钱?叫啥名字?嘿嘿,我也买个用下

网友:
tp4056锂电池充电板,很便宜,0.8-2元,比很多充电芯片还低。这个最大电流是1A的,可以通过换电阻调节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我公司的GAINSPAN wifi 模块 有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