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线制电流源供电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现在想做一个压电的加速度传感器,4-20ma电流源供电,7-13V输出的,两线制传感器,谁有思路啊,麻烦告诉小弟啊,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把压电的信号转换成4~20MA?

网友:
过来看看,木得思路

网友:
呵呵 你是想做恒流源激励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吗

网友:
单单你的输入没有问题,但是大的电压输出搭配弱的电流输入就有问题啦!输出阻抗很大的

网友A:
不知道是你对两线制的理解不对还是我对你的问题理解有问题。
我了解到的两线制仪表就两根线,测量量的大小用4-20mA输出,同时外部输入的电压为传感器供电,最小电流4mA是为了维持仪表内部测量模块正常工作,实际的电流大小是根据测量量的大小由测量模块调节的。
根据我这样的理解,你的问题其实应该是3-17V供电,4-20mA输出。
这样的东西是很成熟的东西了,有专用的芯片,ADI,TI等都有,你可以搜二线制仪表或者电流环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芯片的。比如XTR115系列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芯,淘宝价格也就10块钱。解决把压电传感器芯片的输入,电源用外部的电源就可以实现两线制仪表的功能,设计也比较简单,具体的去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你对两线制的理解不对还是我对你的问题理解有问题。
我了解到的两线制仪表就两根线,测量量的大小用4-20mA输出,同时外部输入的电压为传感器供电,最小电流4mA是为了维持仪表内部测量模块正常工作,实际的电流大小是根据测量量的大小由测量模块调节的。
根据我这样的理解,你的问题其实应该是3-17V供电,4-20mA输出。
这样的东西是很成熟的东西了,有专用的芯片,ADI,TI等都有,你可以搜二线制仪表或者电流环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芯片的。比如XTR115系列就是一款比较经典的芯,淘宝价格也就10块钱。解决把压电传感器芯片的输入,电源用外部的电源就可以实现两线制仪表的功能,设计也比较简单,具体的去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我想他应该是想做加速度传感器  而不是变送器 这个比较冷门

网友:
我这边有你需要的传感器,IEPE恒流源供电的,免费提供一个给你测试用。发货地址你发到275427964@qq.com。赏我点积分,威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