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覆铜的这几种区别,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能简明的说一下吗

另外这是我的 PCB板子,没有高频部分,可以直接用第一种吗?另外交给厂家做有没有什么需要多加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敷铜的问题。敷铜都是小问题。原理图和走线就有问题。

网友:
覆铜的这几种没什么区别,看你喜欢啦,,
至于效果,可以每个做一个图看看

网友:
低频里边差别不大,用那个也行!

网友:
RE:你到说一下,走线问题啊,顺便说一下,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只是学生应老师要求做一个PCB版而已,所以要求别太高了!而且我这个不是高频电路,谢谢!  发表于 昨天 18:34

仅仅以5V电源为例。走线有多绕就不说了,AMS1117-5没有输出负载电容,或者太远。C22,C44被走线跳过。负载没有去耦,USB的5V电源和AMS1117-5v的输出直接接在一起,用USB供电烧AMS1117;同时接上,烧电脑USB。这些都是原理问题。还不谈优化

网友:
电源线走线太细了。

网友:
RE:这个我不知道。画PCB的第一步是彻底搞明白原理设计。然后对照原理图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然后投板。多失败几次慢慢就会了。

电子从业者可以学习参照:http://www.52rkl.cn/zhihuribao/122351cH0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