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909芯片制作的充电器,保护热敏电阻的选择疑惑

楼主:
用UC3909做了一个24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目前充电器工作完全按照设计的要求运行,并且经过了多次测试。

现在想将热敏电阻保护加进去,可是在对UC3909热敏电阻那块运放电路计算时,出现了一些疑惑:

1,电池温度升高,最后浮充充电电压应该减小,这个应该是对的吧?

2,根据对热敏电阻那块运放电路的计算,最后得出热敏电阻阻值增加,那么最后浮充电压减小,那么应该选择一款PTC的热敏电阻。这个计算应该也对的吧?

3,最后实验,用6.8K和18K的电阻分别代替10K热敏电阻,可是出现使用6.8K电阻后,浮充电压减小,用18K的电阻后,浮充电压增加。居然和计算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2和3居然相互矛盾了,很奇怪。请指导?

网友:
1、电池温度升高时,说明已经充满(或将近充满),此时可以关断充电(或减小充电)。

2、只要温度变化时,电阻值也跟着变就可以了。---- 不管是NTC还是PTC,

3、用固定电阻代替时,主要用于调整在状态转换点上的调整。具体还要根据电路而定。----- 没有电路有些问题是说明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