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 CAN接口的重大BUG

楼主:
虽然用到的人并不多,一旦用到,必死无疑。当你发送报文后,再使用终止指令,终止发送,就会死机,一般两条指令靠的越近,死机概率越高。
如:我在1752上使用 LPC_CAN1->CMR=0x21 发送报文后,马上再用 LPC_CAN1->CMR=0x22终止发送,总会造成死机, 不知在其他系列1754 1766上会不会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没有试过,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两周了,开始一直以为是自己的程序有问题,我想尽办法,去测试,最后发现是芯片的问题,当你发送报文后,有高优先级的事件产生,此时需要终止,刚才的发送,两条指令靠的越近,死机的概率就越高,如果,两条指令间隔较大,发生两种情况,1:该指令已经发送,终止已经没有意义了。2:发送报文在总线上竞争失利被挂起,此时可以通过终止指令进行终止,一般也不死机。3:死机的情况发生在,两条指令靠的比较近,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终止指令是由高优先级事件触发中断中产生,无法控制两条指令的间隔。因此至少在lpc1752中是这样的。

网友:
没做过这种实验,“有高优先级的事件产生,此时需要终止”,不终止可以吗,不管它,去处理高优先级的内容

网友:
死机还是跳到异常区了?

网友:
现象是CAN口不在接收数据了,程序的大循环也不动了,指示不在有动静。

网友:
至于为什么要终止发送,是因为高优先级的事件,要占用总线,此设备必须避让。

网友:
既然已经占用总线了,为什么不能允许他先发完呢?

网友:
已经正在发送了,就停不下来,现在是刚放上,还在挂起状态,并未进入真正的占用了总线正在发送状态,终止便会出现此种异常。应该是cpu设计的一个bug。

网友:
楼主想玩单次发送,不过你说的这个情况俺是没遇到。之前也是这样用过,实现了单次发送,用的是1766,跑的freertos

网友:
怎么没有NXP的人进来说明一下?

网友:
那就适当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