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楼主:
    一个简单的多谐振荡器,自己分析了下原理基本可以分析出来。唯一不明白的是2个三极管B极截止的时候为什么是负电压,从放电的角度来分析不是放完电在0V左右的吗?电源也没有负电源,想不明白哪来的负电压!

仿真图

仿真图

多谐振荡器图

多谐振荡器图

网友:
回复:captzs
电容C1充电的时候是左-右+吧?
你的意思是电容右边对地放电,左边的电压就是负的? 这要怎么理解呢?

网友A:
电容充电时,(假设),从一只管的C极电阻 --> 电容 ---> 另一管的B极  ---> 地,

充电回路为 Rc -->  C

它充入的电在下半周时要放掉,这样就达到平衡。放电回路是 Rb -- > C,因为一般Rb >> Rc,一部分电量就没办法经过Rb放掉,就只有走基极这个二极管通路了,因此就形成负的电压。

网友B:
某些电荷泵芯片,如ICL7660,以及各RS232芯片,产生负电压就是根据这个电容放电。
不但可以产生负电压,如果用多个电容,甚至可以产生正电源电压几倍的负电压。RS232芯片就可以从正5V产生接近负10V的电压,还能够从正5V产生接近正10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充电时,(假设),从一只管的C极电阻 --> 电容 ---> 另一管的B极  ---> 地,

充电回路为 Rc -->  C

它充入的电在下半周时要放掉,这样就达到平衡。放电回路是 Rb -- > C,因为一般Rb >> Rc,一部分电量就没办法经过Rb放掉,就只有走基极这个二极管通路了,因此就形成负的电压。
这几天出差没时间看。。。你的意思是电容反向放电才会出现负电压的是吗?那我还有几个疑问!
1、放电会走基极这个二极管通路,但是 NPN 管 B 极加负电压  E 极是地,这不是反向截止吗?

2、如果是反向放电,无极性的电容我还是能理解的,可是如果有极性的电解电容也能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些电荷泵芯片,如ICL7660,以及各RS232芯片,产生负电压就是根据这个电容放电。
不但可以产生负电压,如果用多个电容,甚至可以产生正电源电压几倍的负电压。RS232芯片就可以从正5V产生接近负10V的电压,还能够从正5V产生接近正10V的电压。
我也百度了下,想想也应该是电容引起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没有相关资料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