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错,求大神指导

楼主: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oodinator.h" G:\21.ZStack-CC2530-2.5.1a工程模板\Projects\zstack\Samples\GenericApp\Source\OSAL_GenericApp.c,试了好多方法都没搞定,求指导·谢谢

网友:
添加文件路径到工程中。

网友:
那该如何添加路径,第一次弄,好多不懂~~谢谢

网友:
那个框里那么多路径呢,你照着样子加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了,可是没用,哎,愁死了

网友:
最上面的是我添加的路径,是不是错了

网友:
$PROJ_DIR$是工程目录。
../是上一层目录。
以工程目录起始,你算算加几个../?

网友:
你写的$PROJ_DIR$\G\Z-Stack....肯定不对啊,工程目录下没有G\这个目录,你好好想想如何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看看再说,怎么回事,工程模板,只有看懂了你的故事,我才能够做出评价!

网友:
恩恩,十分感谢,我再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