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程序烧录

楼主:
  ST-LINK/V2一直在闪,但是最后提示出错,程序烧不进去。

网友:
闪表示有数据传输。确认下编译环境有没有设置好。再确认下硬件上连的对不对。

网友:
硬件上分别连接,VCC,SWIM,GND,REST,没问题。编译环境需要检查哪些呢?

网友:
会出现:   can't load symbol table
              failed to change directory.

网友:
检查是不是烧录保护相关设置

网友:
应该是闪绿色的才地,如果不行就再装驱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