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能不能别这样时钟返回错误

楼主:
TI的时钟设置的时候返回还是好的12M,然后再读就怎么错了呢,整个工程什么函数也没执行啊mian刚开始。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看你设置的也不是 12M ,像是 120M,不支持到这么高的主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设置的也不是 12M ,像是 120M,不支持到这么高的主频吧?
是120M,写的时候写错了,返回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20M,写的时候写错了,返回不对
升级到新的 TivaWare 在试试看,之前也有反馈说不对的。
再实在不行,就自己读寄存器后,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