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启动单片机定时器的方案

楼主:
两个单片机,A单片机发出一个信号后通过无线使B单片机进入中断启动定时器,从A发出信号开始到启动定时器时间不多于50us  大伙都有什么方案呀?

网友A:
首先单片机好像都不带无线收发功能,至少我知道都不带,因为需要外配无线通讯模块。既然加了无线通讯模块,那么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让通讯模块跟单片机通讯,一般的通讯模块应该可以在接收到数据之后发中断信号吧。我没有接触过通讯,不太清楚。感觉这种类似的东西都应该有。如果有这个中断信号,那么就可以给单片机中断信号,再启动定时器了。至于通讯过程的延时,自己计算并验证一下吧。
不过感觉你对时间要求这么严,干嘛要用无线传输啊,至少我觉得无线的可靠性是比较低的。能不能满足50us的要求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单片机好像都不带无线收发功能,至少我知道都不带,因为需要外配无线通讯模块。既然加了无线通讯模块,那么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让通讯模块跟单片机通讯,一般的通讯模块应该可以在接收到数据之后发中断信号吧。我没有接触过通讯,不太清楚。感觉这种类似的东西都应该有。如果有这个中断信号,那么就可以给单片机中断信号,再启动定时器了。至于通讯过程的延时,自己计算并验证一下吧。
不过感觉你对时间要求这么严,干嘛要用无线传输啊,至少我觉得无线的可靠性是比较低的。能不能满足50us的要求不好说
其实就想做个超声波测距  不是反射的那种

网友:
那这两个单片机直接的同步是比较重要,使用无线同步两个信号是比较好的方案。赛跑计时的启动就利用了类似的技术,发令枪的收到声波后通过无线传输到摄像机上,无线传输的延时应该是估计的,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用的那种无线模块就不清楚了

网友:
从频率上说,短波、超短波、……乃至红外甚至可见光都属于无线传输。
具体哪个频率更合适,要看使用环境具体情况。
既然是超声测距,必是直线无阻挡物体。如果空气中灰尘不是非常严重,红外可能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单片机好像都不带无线收发功能,至少我知道都不带,因为需要外配无线通讯模块。既然加了无线通讯模块,那么处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让通讯模块跟单片机通讯,一般的通讯模块应该可以在接收到数据之后发中断信号吧。我没有接触过通讯,不太清楚。感觉这种类似的东西都应该有。如果有这个中断信号,那么就可以给单片机中断信号,再启动定时器了。至于通讯过程的延时,自己计算并验证一下吧。
不过感觉你对时间要求这么严,干嘛要用无线传输啊,至少我觉得无线的可靠性是比较低的。能不能满足50us的要求不好说

有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