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PCB指点

楼主:
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错了N多地方,而且已经改了无数的地方了求大神帮我改改吧!!!非常感谢能抽出时间!!

网友:
看起来像是自动布线的啊
1、注意线宽线距,最起码电源线要粗点
2、不要分叉走线
3、注意去耦电容的位置

网友:
你这是弄得双层板吗!我不知道怎么弄啊!也许我应该尝试一下,不知道你们做得是什么,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A:
像这种板子,电源线40mil应该就可以了。正反面最好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板子,电源线40mil应该就可以了。正反面最好铺铜~~~~~~~~

稍微粗点没事,只要有空间就行。 只是一个参考。 你这板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网友:
如楼上几位所言,电源线确实有点细
另外尽量不要用自动布线,特别是楼主的这种板子

网友:
我也是小白 咱们可以一起交流交流!!!我QQ727571883

网友:
还想请问你是用什么制图软件画的?protel99se 吗

网友:
这图纸不难,不知道你说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只能说你的规则问题以及你布线的经验不够。

网友:
这线走的让人无语。。。线走一半又分叉,这不是修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