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2C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初学,在用STM8S003F3调试硬件I2C,总线上有三个器件,包括STM8,当我用MCU把另两个器件复位后,发现I2C被IC1占用,MCU要对IC2写配置写不进去,总线一直忙,后来我用IC1的测试工具接到I2C总线上发现,这个工具每次对I2C进行操作的时候都会把SDA和SCL拉低然后再发送数据(图1)。我就想如果让MCU的I2C每次通讯前也把SDA和SCL拉低,但是我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办法把SDA和SCL拉低,请各位大神指点,程序要怎么写?谢谢!

图1

图1

网友:
IIC是一主多从的,你的IC1是不是默认的主设备啊。具体是什么器件啊

网友:
IC1是默认是主设备,修改不了,复位后IC1要去找EEPROM,等IC1通信完了要把I2C总线抢回给MCU

网友:
有点类似多主机I2C,我现在就不知道STM8抢回总线,要怎么写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