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R5969 的AES模块使用

楼主:
FR5969 有个AES模块,使用起来很方便,简单地说,将数据写入再读出,就完成加密(解密)工作!

1、AES模块的组成:

上图中未画出控制寄存器。

由上图可见,事先设置好密钥,然后将数据从AESADIN输入,如果是OFB或CFB模式,可从AESAXDIN输入,使输入数据和原来的数据相异或。这样,解密时不仅需要密钥,而且还需要前后数据,使加密更加可靠。
最后从AESADOUT读出数据。
FR5969的AES模块是128位的,要处理的数应该是128的整数倍。

2、
过程就这么简单,下图是单个128位的加密过程:

在TI的库中,AES256.c文件,对数据的加密解密均使用8位操作,实际上,使用16位操作很方便,完全可以自己编制一加密(解密)函数使用。

解密过程与加密过程相同。

3、对于大块数据的加解密过程,可以使用DMA与AES模块结合使用最为方便。
  FR5969为AES模块提供了11、12、13这三个触发源。可以在加(解)密时使用,

例如在ECB时,使用11(AES trigger 0)、12(AES trigger 1)两个触发源:
          AES trigger 0会在加密准备就绪时触发,再次触发时是在数据全部从AESADOUT读出后。
         AES trigger 1,在装载首块数据时触发或上次AES trigger 0处理后,再次触发时是在128位数据写入AESADIN后。

由上可见,AES模块和DMA的配合是很好的。在CBC、OFB、CFB模式时,也都有基本相同的触了方法。

所以,AES配合DMA时(ECB模式)可以这样编程:

ECB_Encryption(key, plaintext, ciphertext, num_blocks)
{
       // Configure AES for block cipher:
        AESCMEN= 1;
        AESCMx= ECB;
        AESOPx= 00;
       // Write key into AESAKEY;
      for ( int i = 1; i < 8; i++)
      {
          AESAKEY = Key;
       }

       // Setup DMA:
       DMA0CTL = xxx;
      DMACTL0 = 11;                        // AES trigger 0触发DMA0
    DMA0SAL = AESADOUT;//
    DMA0DAL = (unsigned int) ciphertext;
    DMA0SZ  = ( num_blocks*8 words);

     DMACTL1 = 12;                        // AES trigger 1触发DMA1,
     …………
       // Start encryption:
     // 当AESBLKCNT=块长度时加密结束, DMA0IFG=1
}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感谢楼主分享,改天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