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第二个外设程序 MSP430FR5969读取ADXL362数据通过CC1101发送

楼主:
世界上最低功耗的MCUMSP430FR5969+世界最低功耗的加速度传感器ADXL362堪称完美组合。组合完能嘎蛤?谁知道,先跑起来再说。
MSP430FR5969就不介绍了,那不是一搬的强大。
ADXL362是一款超低功耗、3轴MEMS加速度计,输出数据速率为100 Hz时功耗低于2 μA,在运动触发唤醒模式下功耗为270 nA。与使用功率占空比来实现低功耗的加速度计不同,ADXL362没有通过欠采样混叠输入信号;它采用全数据速率对传感器的整个带宽进行采样。
ADXL362通常提供12位输出分辨率;在较低分辨率足够时,还提供8位格式化数据以实现更高效的单字节传送。测量范围为±2g、±4 g及±8 g,±2 g范围内的分辨率为1 mg/LSB。噪声电平要求低于ADXL362正常值550 μg/√Hz的应用可以选择两个低噪声模式(典型值低至175μg/√Hz)之一,电源电流增加极小。
除了超低功耗以外,ADXL362还具有许多特性来实现真正的系统级节能。该器件包含了一个深度多模式输出FIFO、一个内置微功耗温度传感器和几个运动检测模式,其中包括可调阙值的睡眠和唤醒工作模式,在该模式下当测量速率为6HZ(大约)时功耗低至270nA。如有需要,可在检测到运动时提供一个引脚输出来直接控制外部开关。此外,ADXL362还支持对采样时间和/或外部时钟进行外部控制。
ADXL362可以在1.6V至3.5V的宽电源电压范围内工作,并且必要时可以与采用独立低电源电压工作的主机接口。ADXL362采用3 mm ×3.25 mm × 1.06 mm封装。
这么先进的传感器请问在哪里才能买的到?
ADI官网就可以申请。
这款传感器的价格不便宜,所以如果对功耗要求不高就贝选这颗了。

要调试这个传感器首先要做个PCB,封装方面ADI官方提供了BXL文件
装一个Ultra Librarian的软件就可以把BXL文件转换成任何你想要的格式,应该是任何。

PCB解决了就开始调程序,ADI所以招人欣恨的一点就是除了提供BXL封闭库,还提供了器件驱动。
瑞萨的代码看起来比较舒服,所以我下了这个原码。
打开压缩包会看到这些文件
ADXL362.C和ADXL362.H不用动,把Communication.c里的SPI改成MSP430FR5969的
再把MAIN.H里的配置代码摘出来放到工程里就可以使用了。是不是非常简单?
调试好ADXL362后为了方便测试,把它和我的第一个外设程序
MSP430FR5969 +CC110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143-1-1.html
结合到一起实现ADXL362加速度数据的无线采集。
主程序是这样写的:
<font face="宋体" size="4">void adxl362(void)
{
    uint8_t i = 0;
     LED_TOG();
     LED_TOG();
    /* Init device. */
    if(ADXL362_Init())
    {
       i++;
        //ADI_Component("ADXL362 OK");
    }
    else
    {
        i--;
        //ADI_Component("ADXL362 Err");
    }
    /* Put the device in standby mode. */
     ADXL362_SetPowerMode(0);
    /* Set accelerometer's output data rate to: 12.5 Hz. */
    ADXL362_SetOutputRate(ADXL362_ODR_12_5_HZ);
    /* Setup the activity and inactivity detection. */
    ADXL362_SetRegisterValue(
                  ADXL362_ACT_INACT_CTL_LINKLOOP(ADXL362_MODE_LINK),
                  ADXL362_REG_ACT_INACT_CTL,
                  1);
    ADXL362_SetupActivityDetection(1, 30, 1);
    ADXL362_SetupInactivityDetection(1, 700, 25);
    /* Start the measurement process. */
    ADXL362_SetPowerMode(1);
    /* Clear ACT and INACT bits by reading the Status Register.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adxl362_status,
                             ADXL362_REG_STATUS,
                             1);

    while(1)
    {
      /* Wait for the detection of an activity or inactivity or for available
        data. */
        do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adxl362_status, ADXL362_REG_STATUS, 1);

        }while(
               ((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DATA_RDY) == 0) &&
               ((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INACT) == 0)    &&
               ((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ACT == 0)));
        /* Get the data from the device and display it. */
        if(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DATA_RDY)
        {
            ADXL362_GetXyz(&xAxis, &yAxis, &zAxis);
            memset(str_buffer,0,sizeof(str_buffer));
            sprintf(str_buffer,"x:%d,y:%d,z:%d",xAxis,yAxis,zAxis);
            send_packet_string(str_buffer);
            LED_TOG();
            //temperature = ADXL362_ReadTemperature();
        }
        /* Display the activity/inactivity adxl362_status. */
        if(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INACT)
        {
        }
        else if(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ACT)
        {

        }
        LED1_TOG();
        delay_s(1);
    }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5CTL0 &= ~LOCKLPM5;

    CC1101_Init();                                                              //始始化cc1101
    CC1101_SetRx();                                                             //配置cc1101进入接收模式
    send_packet_string("Acceleration sensor is running!");
    adxl362();
}</font>

下面附上一段演示视频和ADXL362在不同角度时采集数据的图片

网友:
看上去好好玩的样子
价格怎么样?

So TM what......?

网友:
实验阶段,还没买过,据说12块人民币左右

网友A:
瑞萨的代码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瑞萨的代码哪里可以找到?

你可以加一下论坛的QQ群
瑞萨MCU DIY活动交流 383376398

或者发贴提问哦

网友A:
这个ADXL362的例程能给一份吗?

网友B:
楼主的帖子真是超级有帮助!
不过作为一个菜鸟还是有一些疑惑希望楼主可以帮帮忙,指点一二:
    完全按照楼主的程序进行的初始化,为什么我读出的数据一直跳变的很厉害,即使传感器姿态不变,三个轴读出来的数据也在不停的变化,而且变化的很厉害?不知道楼主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还有就是你主循环中的dxl362_status是从哪里得来的,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真是超级有帮助!
不过作为一个菜鸟还是有一些疑惑希望楼主可以帮帮忙,指点一二:
  ...
      /* Wait for the detection of an activity or inactivity or for available
        data. */
        do
        {
            ADXL362_GetRegisterValue(&adxl362_status, ADXL362_REG_STATUS, 1);

        }while(
               ((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DATA_RDY) == 0) &&
               ((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INACT) == 0)    &&
               ((adxl362_status & ADXL362_STATUS_ACT == 0)));

主循环里的第一句话,读取ADXL362的状态寄存器
我测量的结果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DXL362的例程能给一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循环里的第一句话,读取ADXL362的状态寄存器
我测量的结果比较稳定

再请教一个蠢蠢的问题,我读取的ADXL362状态寄存器的值,始终是ox40或是0x00,所以无法跳出这个do while循环,不太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个蠢蠢的问题,我读取的ADXL362状态寄存器的值,始终是ox40或是0x00,所以无法跳出这个do while ...

看一下传感顺的片选信号是不是低电平,再看一下通信波型是否正确,再参照数据手册看状态码对应的信息。
我觉得没通信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楼主您好,能分享下瑞萨ADXL362的代码吗?十分感谢,小弟最近也在DIY这方面的项目,求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能分享下瑞萨ADXL362的代码吗?十分感谢,小弟最近也在DIY这方面的项目,求参考

在10楼了哦

网友:
有没有可以替代362性价比高一点芯片

网友:
正在调试SPI,mark!

网友:
分享下你的代码吧,大神!

网友:
在调5969的SPI,但是总是通信失败,楼主能分享下你的SPI驱动嘛?先行谢过!

网友:
我用手机上网 不方便发代码
等我用电脑时再给你发吧

网友:
这里有一个CC1101的程序你可以先看一下哦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143&mobile=2